这里的电阻与二极管并联是为什呀?

楼主:
这里的电阻与二极管并联是为了什么呀,像右上角的那个……

网友A(2013-02-02):
反向快速放电?同问!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防止反接,意外接入吧

网友C:
个人觉得不是防止反接,这是对你驱动的功率器件,关断是提供更快的速度

网友D:
加速关断

网友E:
同意楼上,加速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