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彩色光/频转换器的新型旋光仪设计

楼主(2013-02-02):
1 引 言  旋光仪是测量旋光物质旋光度的仪器,广泛应用于制药工业、化学工业、制糖工业、食品工业等领域。旋光度测量的关键在于怎样精确测量检偏镜透射光强和怎样判断旋光方向。目前,传统手动旋光仪采用半波片产生三分视界的方法测量光强,采用改变样品浓度或样品管长度方法判断旋光方向,存在人为经验误差大、测试时间长、环境温度要求高等弊端;自动旋光仪普遍采用光电倍增管获取模拟光信号进行光强测量,采用交流信号相位判断旋光方向,同样存在模拟量识别误差大、处理电路复杂、硬件成本高等缺限。
  本设计采用业界首款数字彩色光/频转换器芯片TCS230识别光信号,采用软件算法判断旋光方向,并采用LED光源、红外测温、半导体制冷、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等相关技术,实现旋光仪数字化、低功耗、低成本、高性能设计。*
  2 硬件设计
  测量旋光度的基本原理如图1所示,是将一束单色光照射到尼柯尔棱镜(起偏镜)产生一束单一的平面偏振光,该平面偏振光照射到另一个尼柯尔棱镜(检偏镜),在起偏镜与检偏镜之间放置待测样品,由于待测样品的旋光作用,使来自起偏镜光的偏振面改变了某一角度,只有检偏镜也旋转同样的角度,才能补偿待测样品旋光角度,使透过的光的强度与未放置待测样品时相同[1]。
  电气控制部分由光/频转换、红外样液温度检测、样池温度控制、步进电动机细分驱动、液晶显示、单片机等电路组成,如图2所示。TSC230彩色光/频转换器输出R、G、B、L脉冲(R、G、B、L分別表示彩色光/频转换器在基准时间内红、绿、蓝、合成亮度对应的输出脉冲数,取值范围为0~255)直接送单片机处理,红外样液温度检测装置快速检测样液温度,温度传感器DS18B20检测样池温度,半导体制冷片对样池温度进行控制,细分驱动器实现对检偏镜步进电动机控制。

  2.1 光源选择
  为使仪器最大限度测量低透光率物质,旋光仪标准光源为波长589 nm的光源,普遍采用钠光灯作为光源。但是,钠光灯作为一种真空放电激发器件,使用寿命和光强度的稳定性受到限制,钠光灯成为了旋光仪昂贵的易耗件。基于上述原因,本设计选用589nm窄带LED灯+干涉滤光片作为光源,有效保证了光源寿命和稳定性。
  2.2 光/频转换
  光/频转换采用美国TAOS公司推出的RGB彩色光/频转换器芯片TCS230,它将硅光电二极管与电流频率转换器集成在一个单一的CMOS电路上,同时在单一芯片上集成红、绿、蓝(R、G、B)三种滤光器,是业界首款带数字兼容接口的RGB彩色传感器[2]。TCS230输出信号是数字量,可直接与微处理器或其它逻辑电路连接,实现每个彩色信道10位以上转换精度,不再需要A/D转换电路[3,4]。芯片内含一个8×8光电二极管阵列,每16个为1个色彩组,分别对应红、绿、蓝、白四种滤波器,通过可编程引脚S2、S3可进行四种色彩类型动态选择。4组光电二极管在芯片内是交叉排列的,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入射光照射的不均匀性,从而增加颜色识别的精确度;相同颜色的16个光电二极管是并联连接的,均匀分布在二极管阵列中,可以消除颜色的位置误差。转换器典型输出频率范围为2Hz~500 kHz,工作时可通过两个可编程引脚S0、S1来选择100%、20%或2%的输出比例因子。S0、S1、S2、S3控制逻辑见表1。

  输入输出引脚可直接与单片机连接,但应注意如下问题: (1)电源线必须采用0. 01~0. 1μF的电容退耦,且电容应尽可能靠近芯片; (2)芯片的OE引脚和GND引脚之间需采用低阻抗连接,以提高抗噪声能力; (3)芯片的输出设计为短距离驱动标准TTL或CMOS逻辑输入电平,若输出线超过12英寸,需使用缓冲器或线驱动器。

楼主:
2.3 红外样液温度检测  试样温度变化直接影响测量结果,传统仪器采用两种处理手段:苛刻要求试样温度和测试环境温度;按实时环境温度,人工计算误差。
  本仪器采用红外样液温度检测方式,由红外传感器、信号放大、A/D转换、误差分析、显示输出等部分组成。
  2.4 样池温度自动控制
  为尽可能消除环境温度对测量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仪器性能,设计样池温度自动控制装置。该装置由温度传感器DS18B20进行温度监测,由单片机控制半导体制冷片正向工作时给样池制冷、反向工作时加热,实现样池温度自动控制。
  2.5 步进电机及细分驱动
  采用35BY48S03步进电动机,开环控制,获得接近闭环的良好控制性能。为了保证定位精度和稳定性,采用四相八拍运行方式,并采用32细分技术,即将原来的一步分成了32小步来完成[5]。

 3 软件设计
  3.1 程序流程图(见图3)

  3.2 仪器调零
  以起偏器光轴OO与检偏器光轴PP正交时作为光学零点,此时经起偏器的偏振光将完全不能通过检偏器,视场黑暗,彩色光/频转换器输出R =0、G =0、B =0、L =0。每当测量程序启动后,遇彩色光/频转换器输出R、G、B脉冲数互不相等时,则说明两轴处在非正交位置,由单片机驱动步进电动机带动检偏器旋转至光学零点,停止步进电动机转动,仪器完成测量前自动调零。
  3.3 仪器测量
  当把测试样品管放入起偏器与检偏器之间的样品管盛放室后,平面偏振光轴OO经样品管内旋光

  判定被测物质旋光方向:先由单片机驱动步进电动机带动检偏器逆时针方向旋转数步,判断彩色光/频转换器输出的R、G、B值是否减小,若减小则根据马吕斯定律(强度为I0的线偏振光透过检偏镜后,透射光的强度为I=I0(cosα)2可推断该方向为被测物质旋光方向,否则被测物质旋光方向相反。
  旋光角计算:被测物质旋光方向确定后,再由单片机发出步进脉冲驱动步进电动机带动检偏器朝彩色光/频转换器输出脉冲数逐渐减小的方向旋转至光学零点(R =0、G =0、B =0),步进电动机停止转动。依据该过程电动机步距角度Q、步进脉冲数M、蜗轮付减速比N,计算检偏器旋转角度β。
  β=Q·M /N

楼主:
3.4 误差修正及自适应调节

  感光灵敏度自适应调节:根据旋光物质透光率大小,通过软件对TCS230的S2、S3设置选择色彩类型,自适应提高感光灵敏度。

  分辨率自适应调节:为提高旋光度较小的物质的测量分辨率,由软件对TCS230输出频率比例因子进行自适应调节。

  减速机构齿轮片与齿轮瓣子之间的间隙误差修正:仪器减速机构减速比为450∶1,当步进电动机完成向某一方向步进任务后,所有齿轮瓣子均处于齿轮片某一边刚体接触位置,设此时彩色光/频转换芯片输出为B,然后以最高分频数令步进电动机反方向步进,至彩色光/频转换芯片输出B开始发生变化为止,步进电动机所走步数即减速机构间隙误差。实验测得减速机间隙为步进电动机23步,对应旋光度产生的误差修正为23×0.008°=0.184°。

  4 结束语

  用数字彩色光/频转换器首次替代光电倍增管测量技术,实现了旋光仪数字化,提高了测量精确度;根据检偏器旋转角度正负变化趋向,软件方法判定旋光方向,缩短了测量时间,可实现在线检测;采用非接触式红外试样温度探测和样池温度自动控制装置,拓宽了仪器使用的环境温度要求。

  本设计样机经制药厂在线测试,符合生产管理规范,已于2009年12月通过了湖南省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并将进行产业化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