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里悬而未决的FPGA问题

楼主(2013-02-02):
采用altera的EP2C8,嵌入一个NIOS II作为主控,编译通过后将程序烧写到EPCS中,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如果USB_Blaster带电插在JTAG口上,则串口模块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如果把下载器拔掉,串口模块发送和接收都不好使了,让人很疑惑,问了好多人都没遇到过,请问大家有碰到这个情况的么,交流一下心得体会。:P

网友A:
你的“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地”有问题。

我也这么想过,但是那个画硬件的工程师**说是我程序的问题,让他看程序,他却不搭理我,有点小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过,但是那个画硬件的工程师**说是我程序的问题,让他看程序,他却不搭理我,有点小郁闷。 ...

软件本身应该没有问题。要有问题,也是配置不对导致,但这种情况应该是软件完全没有跑起来,而不是部分功能不正确。
直接量接口信号即可。

网友B:
NIOS II软核有时候有点怪。我有次用IO模拟SPI接口,死活工作不正常。用逻辑分析仪抓了下时序,我的天,大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有明显错误……一怒之下重建整个工程,包括SOPC部分的;然后代码部分,包括C语言部分完全没有修改过;重建工程后就工作正常了,用逻辑分析仪抓时序也完全正常。
楼主这种情况倒是真心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本身应该没有问题。要有问题,也是配置不对导致,但这种情况应该是软件完全没有跑起来,而不是部分功 ...

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下,通信的协议没有问题,软件也测试了,能跑起来,无奈又被说成是程序的问题,我决定今天去检查一下他设计的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NIOS II软核有时候有点怪。我有次用IO模拟SPI接口,死活工作不正常。用逻辑分析仪抓了下时序,我的天,大部分 ...

这个也试过了,重新建立工程,包括SOPC,甚至连输入法的问题都想过,但是还是不行,今天想去查一下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加一个stp看看,看看程序有没有跑起来

程序是跑起来了,就是通信还是不好使,今天准备查一下硬件。

网友D:
2楼说的对,是共地的问题,要把串口接口的“地”和板子的“地”连接在一起。

网友E:
地 嫌疑较大
量测串口RX TX信号有否?幅值是否正常?

楼主(2013-03-12):
引用 网友D:
2楼说的对,是共地的问题,要把串口接口的“地”和板子的“地”连接在一起。 ...

没错,是地的问题,硬件工程师给我们的串口线是自己设计的屏蔽线,其中的地线的线序弄错了,两者的地没有连通,造成这个问题,现在他没话可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 嫌疑较大
量测串口RX TX信号有否?幅值是否正常?

确实是地,地线没有连接,在硬件工程师的固执下我们浪费了好长时间。

网友F:
确认一下复位初始化是否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确认一下复位初始化是否正常

别人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