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空的来帮我看下电路啊,多谢~~

楼主(2013-02-02):
先上图:
我要用AVR控制两个电磁阀的通断时间,两个电磁阀被控制的3个时间可以调节:阀1单独通电时间,阀2单独通电时间,两个阀共同通电时间,并且这3个时间分别显示到数码管上。
具体就是:按A键  进入调节阀1的时间   然后按S+进行加0.5s    按S-进行减0.5s    同时数码管显示设置值
按B键  进入调节阀2的时间   按S+进行加0.5s     按S-进行减0.5s    同时数码管显示设置值
按C键  进入调节共同的时间   按S+进行加0.1s     按S-进行减0.1s    同时数码管显示设置值
设置完成以后  按SK键  系统开始按对电磁阀的设置值运行

我是新手,望大家给仔细瞧瞧,搭个电路不容易,写程序我更是头大,所以时间很紧啊,大家帮我看看  以免做到后面发现有啥问题;或者谁有更好的控制方法迫切渴望指导啊...

Schematic Prints.pdf

网友A:
帮顶 喝多了看不懂

网友B:
看不了图,重新上传。

网友C:
我觉的逻辑本来就有点问题,如果共通时间比单独设置的时间短,以哪个时间为准啊

网友D:
这么简单的,还不易。

网友E(2013-03-08):
建议你改专用IC驱动数码管比如TM1628 TM1629,你现在这样最少也是8个COM显示有点闪或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