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硬件图纸,具体要求见详细内容,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3-02-02):
我现在产品要求实现的功能是计算一个波形的有效值跟峰值。
目前软件的思路跟功能基本实现,但是硬件上面感觉怎么做都有缺陷,之所以说软件的功能基本实现是因为我目前是直接把信号输入AD采集,单纯处理标准的信号做软件处理显示限制值都是OK的。但是实际使用中有问题,主要是峰值不对,所以特地再此求一硬件电路,其要求如下:
第一:直接送到AD端口的电压是一个带偏置的正弦波,中心电压在1.254V左右,
第二:输入到AD端口的电压有可能是直流也可能是交流,如果是交流的话频率可能会在50到400HZ之内的一个随机频率
第三:我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失真把这个波形送到AD口,但是又要滤除掉这个波形上的毛刺。

软件上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思路?谢谢!
另外如果对正弦波做FFT处理的话向这么大一个跨度频率的波如何处理?
单纯固定频率的波形会用FFT处理的。目前还没有搞过这种随机频率的计算。谢谢。

楼主:
目前的测量原理,使用网络里面的这种方式,就是因为有毛刺所以有时候测量的值比计算的峰值大很多,客户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正弦波的峰值。
所以需要滤除掉输入信号上面的毛刺,请大侠指点如何搭建前面的滤波电路。谢谢

网友A:
软件对信号进行数字滤波后再求峰值,再计算相邻N个波形的峰值平均(可去掉最大最小值后再平均。)只要AD正常,软件滤波还是可以去掉毛刺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峰值取平均值我到真没有想到。不知道楼上讲的数字滤波是采用哪种算法,因为数字滤波的方法很多。不晓得哪种算法可剔除毛刺。
个人现在有点走进死胡同,目前就是一直在搞软件处理,但是太累,还么有进展,所以现在想到了使用硬件的办法先把波形搞好后在软处理

网友B:
比如变化率太大,可以去掉,比如不符合波形特点k

楼主:
变化率比较好理解,不符合波形特点卡掉?难道是对数组做一个正选波的判断吗?判断数组是否满足正弦波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峰值取平均值我到真没有想到。不知道楼上讲的数字滤波是采用哪种算法,因为数字滤波的方法 ...

貌似 软件 要比硬件好实现吧 你这对于我用的算法是小儿科了 ,你用滑动平均吧 就行了 ,判波峰的程序不难吧。 如果没有 zqxat2007@163.com  发我邮箱 我给你

楼主:
谢谢楼上,我目前在在软件中已经使用了基本的一些算法,平滑、平均跟消抖。我测量到的有效值是非常准的。
峰值感觉不大适合使用平滑,难道是把每个波形的峰值做平滑?我现在是整体测量下来的峰值都偏大(标准源的时候正常)。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峰值偏大,所以感觉是里面有毛刺传入,本来准备用互感器剔除毛刺的,但是客户不永续。还有就是有可能有三角波输入,后期还要计算谐波分量,所以加互感器就排除掉了。

网友D(2013-03-15):
加尖峰吸收,滤波电路:P

楼主:
谢谢,目前在实验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纯软件滤波,做针对性处理。
大体思路是采样速率提高,检测脉冲的宽度时间,超过一定时间计算为有效峰值,如果不是则通过变化率跟数字FIR带通滤波踢出。目前实验室测试基本OK,就等现场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