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古董】2DW234国产基准做PWM可调电压发生器

楼主(2013-02-02):
随便玩玩,都是顺手拿到的器件~大家别喷哈~没啥值钱的东西~就是瞎玩,瞎折腾~

似乎就跳一个字~没好好测~就看了几十秒~

铝壳功率电阻,从一块电子称的板子上拆的~
两颗wima从卖垃圾的手里买来的,大概两毛吧~
大红袍两个20K的,从一块疑似国产示波器的板子上拆的0.1%精度的。。。
2DW234,忘记猴年马月时候买的了,也没高兴去调电流,所以肯定飘~
上面芝麻一样的一个小黑点,是开关的MOS。。贴片的,也是随手拿的,不知型号~
-
时钟比电压获得更易,所以使用时间换能量的方法,来做电压发生
比较懒,只为实验电路结构用,PWM由GW的信号源产生,测量使用的是HP3478
信号的观察使用的是TEK1012B~比较懒,没画图,
-
等以后有空做块板子玩玩~争取做到0-5V电压可调,step-10uV甚至更低,关键看我用啥基准,因为今天随手拿的,所以就用了上世纪比较流行的2DW234哈哈哈~~~平时才不用这样不精准的东西呢~哈哈哈~
-
(为啥想做这个了原因有2,
第一,因为今天捡破烂的时候,用一块钱换了五个400V 4.7U AEROVOX的无极性电容,似乎拿来做这个刚好~哈哈哈~~~
第二,似乎最近做电压发生的人好多~有空我也想试试手了~)

楼主:
话说,闭环才靠谱,这个真的只是瞎玩……

网友A(2015-07-09):
DX。  我想做一个  5V输入供电,产生0~5V输出可调的电压。     想做在PCB上面,电压可以通过电脑,或者其他信号反馈控制。    DX有什么建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