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14K50单片机烧录问题

楼主(2013-02-03):
单片机新手,请教下各位大侠~~~我用MPLAB IDE结合PM3设备给单片机烧录,加入STQP(自动产生序列号),为什么MPLAB显示烧录成功,但是把单片机接到板子上却还是不能工作呢?外围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用PM3直接烧录也显示烧录成功但是也不能正常工作,哪位大哥对PIC和PM3比较了解,指教下咯,多谢多谢~~~

楼主:
附上电路图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楼主:
序列号地址该怎么设置啊?各位大侠

网友A:
请检查芯片的CONFIG配置字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