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铅酸+直流不间断供电的电路图啊?

楼主(2013-02-03):
UC3906的典型电路是充电的,我想做成类似UPS的不间断供电模式,直接把负载并到电池的接线端子上就可以了吗?那负载的电流会不会干扰充电的判断啊?有什么成熟的方法么?

网友A:
以充电电压供电,电阻限流,二级管单向输出

与直流一起进到 稳压IC

网友B:
2楼你真扯.....

网友C:
呵呵   资料不错哦   顶一个   谢谢了   呵呵

楼主:
4楼的资料太合适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