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电位分析

楼主(2013-02-03):
(无正文)

网友A:
R5去掉,把R1分成两个单独的电阻,Q1、Q2每个的基极串一个,然后一起接到PWM信号源,楼主,上次给你提了问题,回去你没有动脑经思考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去掉,把R1分成两个单独的电阻,Q1、Q2每个的基极串一个,然后一起接到PWM信号源,楼主,上次给你提了问 ...

我不能明白,当PWM为0时,C点的电压为1.33V,这个电压值是怎么分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能明白,当PWM为0时,C点的电压为1.33V,这个电压值是怎么分来的呢?

你的两个三极管基极短路了,自动形成了基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去掉,把R1分成两个单独的电阻,Q1、Q2每个的基极串一个,然后一起接到PWM信号源,楼主,上次给你提了问 ...

大哥啊!这样是不行的,这种电路下PWM在悬空状态时的电压是一点几V,导致两个三极管的CE极都导通了,
电流直接通过两个三极管的CE极接地,形成短路!

网友A:
是啊,没让你悬空啊,PWM端必须一直开着,否则两个管子还是导通,要停就只有加反相器驱动了。或者就是两个脚分开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没让你悬空啊,PWM端必须一直开着,否则两个管子还是导通,要停就只有加反相器驱动了。或者就是两个 ...

版主!你能根据我第一幅图的电压值,电阻值,和各点的电位参数,帮我分析一下这些电位值是怎么得来的吗?谢谢了!

网友A:
B点电压就是EB之间压降,外加通过对电阻注入的信号对其的干扰,两个三极管之间的电压就是分压出来的,跟管子的特性关系很大,不同的个体间都不同。另外教楼主一个方法,不要在错误的路上研究,因为正确的路只有1条,错误的路千万万,你研究不完,只要知道怎么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点电压就是EB之间压降,外加通过对电阻注入的信号对其的干扰,两个三极管之间的电压就是分压出来的,跟管 ...

谢谢版主!

网友B:
这个电路设计不合理,二管不对称性对悬空时的输出影响是很大的。
如果你只是想得到悬空时输出为0.你可以在输入端加个上拉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