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求助

楼主(2013-02-03):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从stm32f4discovery的PA9和PA10直接连接到usb转串口出的串口上,就接三根线,对不对呢??为什么串口没有输出呢?求治疗。。。

网友A:
需要类似max3232之类的芯片

网友B:
你上个电路图啊

网友B:
首先 如果是usb转串口的话 需要TXD  RXD VDD GND 连通,另外你的串口程序也要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类似max3232之类的芯片

嗯,是的。我找了个MAX232接上之后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