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关于定时器输入捕捉PWM问题

楼主(2013-02-03):
      各位大侠,我这里用到ST的新固件库,怎么没有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PWMI;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版本的库啊,没看到哪个版本有这个选项啊,要不你自己写一个了

网友B:
查一下驱动库的手册吧
里面的定义, 不同的版本, 还有不同的芯片之间都是又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