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发射噪声问题

楼主(2013-02-03):
用si4432加C51做了一个无线发射,电源线和地线比较长(有1m左右)发现在发射信号的时候,应当熄灭的指示灯不停的闪烁,我想是不是用于供电线较长,高频信号会叠加在上面导致地端电位有浮动,我在地线两端并了一个560pF的电容,问题解决,请问各位前辈我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另外有这样在地线两端并电容的做法吗?谢谢

网友A:
用示波器在模块那边测下电源的情况就知道了,SI4432的发射电流比较大,所以你那么小的电容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的,实在要用那么长的线,建议加粗线径,在模块入口并联220uF电解电容。具体要说RF性能是否受到影响,请间歇CF发射,用频谱来看。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我用示波器在电源端测试过,会有一个400M左右的高频信号叠在上面,另外我也把线径加粗了一倍,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想法就是用一个小电容给地线另外提供一个高频通路,让地线电位稳定,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吗?模块入口是说4432的供电端吗,我并了一个470uf的电容。我想知道如果导线比较长的话是不是发射信号对于供电线或者信号线都会产生影响。身边没有频谱仪,但是收发现在看是正常的。

网友A:
长线相当于天线,收回来的信号有影响,用10pF左右的瓷片电容旁路掉,如果没有频谱,建议在整机上做下距离测试,距离近的时候很容易做,要看远距离。另外你什么示波器可以看到400MHz哦?

楼主:
那个电容旁路,就是像我用的那样在地线两端旁路就行吧?那个波形就是拿数字示波器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