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既然自己有can 接口,为什么还要外加+saj1000

楼主(2013-02-03):
STM32 既然自己有can 接口,为什么还要外加+saj1000呢?

网友A:
saj1000是 can的物理层芯片,通常都需要加的。
这个问题相当于 STM32既然有串口,为什么要加MAX232?

⊙﹏⊙b汗,没看仔细,还删不掉,丢人了。
这个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B:
没看明白?

网友C:
将TTL电平转换成差分。

网友D:
要的,没物理转换的这个芯片就连不到CAN总线电路上去。

网友E:
不要误导人,SJA1000是CAN控制器(CAN controller),TJA1050这类芯片才是物理层的收发器(CAN transceiver)。

如果STM32自带CAN控制器,无需外加控制器,只要收发器。

当然,要连接不同波特率形成网桥,也许需要外加控制器来扩充多路CAN的需求除外。

网友E:
ST自家的CAN transceiver有L9616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aj1000是 can的物理层芯片,通常都需要加的。
这个问题相当于 STM32既然有串口,为什么要加MAX232? ...

你没开玩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要误导人,SJA1000是CAN控制器(CAN controller),TJA1050这类芯片才是物理层的收发器(CAN transceiver)。 ...

这个说法是对的。

网友G:
STM32带CAN控制器,而不带CAN收发器的。

网友H:
神舟开发板上,加个vp230,也能用。这个芯片貌似和TJA1050是一样的

网友I:
想要双CAN,或者说只对SJA1000熟悉

网友J:
CANH//CANL<----->Txd //Rxd

网友K:
还有这样误导人的

网友L:
还有一个原因103的CAN和USB不能同时用,107可以。

网友M:
SJA1000很皮实,一般正常使用很少见到坏的,倒是物理层芯片容易坏

网友N:
STM32F103系列已经集成了CAN控制器了,还要SJA1000干嘛,使用的时候只要加个收发器就OK,如TJA1050之类芯片。

网友O:
STM32F103的USB和CAN不能同时使用,加个sja1000可以共用了

网友P(2015-10-28):
自己不懂还要出来误导别人,真是够了

网友Q(2017-08-17):
搞清楚控制器和收发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