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盼回复)

楼主:
电路如右图,Ua为交流信号,若电容C1不存在时,Ua与Ia的相位差为0,则Ia=Ib;当电容存在时,则Ua与Ia的相位差为φ,Ib是否等于Ia*cosφ?

网友A(2013-02-03):
加不加电容,Ua与Ib都是同相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不加电容,Ua与Ib都是同相位的.

Ua与Ib是同相位,但Ia与Ua并不同相位呀,所以楼主的公式是对的,是余弦关系。

网友C:
Ib和Ia之间的相位关系是对的,但是电容上也有电流通过,所以楼主最后的公式是错的。

网友D:
电路如图,Ua为交流信号,若电容C1不存在时,Ua与Ia的相位差为0,则Ia=Ib;当电容存在时,则Ua与Ia的相位差为φ,Ib是否等于Ia*cosφ
题意:当R//C时,已知Ia与COSφ,求Ib。提示:Ib与Ua同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加不加电容,Ua与Ib都是同相位的.

加不加电容,Ua与Ib都是同相位的

网友F:
ia^2 = ib^2 + ic^2

网友G:
是否可以通过做功来算呢,通过电阻的是有功功率,然后算总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是否可以通过做功来算呢,通过电阻的是有功功率,然后算总功率

不单是完全可以,而且就是从“做功”推算过来得。因此,COSφ就叫“功率因数”

网友H:
IA=IB+IC1
UA与IB同相位,但UA与IC1有相位差,因此UA与IA有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