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p指令有用吗

楼主(2013-02-03):
定时器可以唤醒halt模式,而系统从halt退出首先执行定时器中断程序,那么halt后面的几条nop指令应该是无用的吧?

网友A:
不是一定需要的吧

网友B:
如果程序只有一个中断,是不是应该把nop指令移到定时器中断程序的开始部分?

网友A:
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B:
哦,那是不是实际意义不是很大啊

网友C:
恩,实际意义不大,但也不会影响到功能

网友D:
这是一种良好的编程习惯。

在HALT唤醒后,防止MCU各个外围模块启动不同步,一般放几个NOP延迟等待一下再操作。

网友E:
这3个NOP不一定会执行

网友F:
这个nop是必须的,因为可能这个指令已经被读入到“管线”里了,预读的指令在halt后是会失效的,要是没有nop,不出问题才怪呢。

网友E:
但是
一定要加3个NOP

网友E:
因为CPU是pilpe line 结构的,执行HALT之前会预取指,这时候让CPU取到NOP才好

网友G(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H(点评):
流水线结构才是关键

网友A:
其实多写几个NOP又不会什么大事情,为了防止那些小概率事件,保留它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是这样的,halt and stop (idle or power-down)后面加NOP是由于cpu是 piple-line结构,在执行halt的同时,将后面几条指令取指了。

网友C:
这样从halt唤醒后,这两条指令不会执行了。所以还是要加在halt or stop后面。

网友D:
有些时候可能是为了时钟的切换,添加几条无意义的nop指令是为了保证不出错。

网友I:
硬件不行软件补.软件不行手动补.

这应该是编译器的事,自动添加.....

楼主:
感谢大家,了解了

网友J:
需要延时

网友G:
就算延时,也是为了等其他外设,而不是等内核。楼主没有说什么单片机,最多情况是在流水线时候,避免分支指令在唤醒后被错误响应。

网友K:
NOP有用,清空堆栈还是寄存器什么的忘了,书上看到过反正跟CPU有关,CPU跟CPU之间也不一样,当时没去理解透,现在后悔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就算延时,也是为了等其他外设,而不是等内核。楼主没有说什么单片机,最多情况是在流水线时候,避免分支指 ...

是的,上次书看到过,印象是跟流水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