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协议不懂能开发驱动么

楼主(2013-02-03):
USB的协议不懂是不是就无法开发驱动

网友A:
最好懂吧

网友B:
别干这事,这是个误区,没有前途的工作,死路一条。

网友C:
如果开发出一个漏洞百出的驱动,不亚于种植了大烟,害人害己。

网友D:
一开始的驱动肯定漏洞百出,但是你自己要会慢慢改噻,不可能说一上来就各种厉害噻。

楼主:
哦,我还是打好基础吧

网友E:
什么驱动. PC侧的做过, 很简单.花几个月就会了.
协议是要看的. 主要是了解一些基本概念, 比如: 端点(endpoint), 描述符(descriptor), 接口(interface) ...
然后就是看参考程序. USB驱动是一种设备驱动, 这意味着驱动需要实现两部分功能:
1) 如何与应用程序通讯. 通常会实现一个或几个串口. 如果不实现串口, 那就需要自行控制设备检测.
2) 如何与设备通讯. 需要考虑各种传输模式: 控制传输(control transfer), 中断传输(interrupt transfer), 同步传输,(isochronous transfer) 批量传输(bulk transfer). 这些也是USB协议中的内容. 可见, 了解协议是很重要的.
参考程序网络上有现成的. 都比较好懂的.

楼主:
多谢楼上详细的解答

网友F:
楼主要开发USB的话最好先了解一下协议

网友G:
协议应该比较好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