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bit流时incompatible due to VCCO mismatch

楼主(2013-02-03):
生成bit流的时候总是出现以下错误。
ERROR:Place:864 - Incompatible IOB's are locked to the same bank 2
   Conflicting IO Standards are:
   IO Standard 1: Name = LVCMOS33, VREF = NR, VCCO = 3.30, TERM = NONE, DIR =
   OUTPUT, DRIVE_STR = 12
   List of locked IOB's:
           RS232_Uart_1_sout
           axi_can_0_CAN_PHY_TX
           axi_can_1_CAN_PHY_TX

   IO Standard 2: Name = LVCMOS25, VREF = NR, VCCO = 2.50, TERM = NONE, DIR =
   BIDIR, DRIVE_STR = 12
   List of locked IOB's:
           axi_gpio_0_GPIO_IO_pin<0>
           axi_gpio_0_GPIO_IO_pin<1>
           axi_gpio_0_GPIO_IO_pin<2>
           axi_gpio_0_GPIO_IO_pin<3>
           axi_gpio_0_GPIO_IO_pin<4>
           axi_gpio_0_GPIO_IO_pin<5>

   These IO Standards are incompatible due to VCCO mismatch.
Baidu了一下,有个哥们说:原来是程序的源语中定义了差分电压为2.5V,而约束文件又在同一个BANK定义了3.3V,才会产生冲突。并且把程序的源语贴了出来。
genvar i,j ;
generate
for (i = 0 ; i <= 3 ; i = i + 1)
begin : loop0
OBUFDS #(.IOSTANDARD("LVDS_25"))
obuf_d   (.I(tx_output_reg[i]), .O(dataouta_p[i]), .OB(dataouta_n[i]));
ODDR2  #(.DDR_ALIGNMENT("NONE")) fd_ioc (.C0(clkx3p5), .C1(clkx3p5not), .D0(tx_output_fix[i+4]), .D1(tx_output_fix[i]), .CE(1'b1), .R(1'b0), .S(1'b0), .Q(tx_output_reg[i])) ;
assign tx_output_fix[i]   = outdata[i]   ^ TX_SWAP_MASK[i] ;
assign tx_output_fix[i+4] = outdata[i+4] ^ TX_SWAP_MASK[i] ;
end
endgenerate
说把IOSTANDARD("LVDS_25")改成IOSTANDARD("LVDS_33")就ok了,我怎么没找到这个所谓的程序的源语。*.mhs文件,*.mss文件中没有,*.ucf文件中没有。这个所谓的程序的源语到底在哪里,莫非像房姐一样凭空消失了?大家遇到这个error都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呵呵    顶起来    呵呵

楼主:
有人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一般默认 IO 可能会是 2.5V的,如果 .ucf 里没有,你可强制在里面加一个新的约束
.mhs 描述的是内部IP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参数配置,IO电平是不会在这里描述和定义的

所以说,在 .ucf 里把所有的约束都做到是比较好的一种习惯

不知道说的对错,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那哥们说的没错,但不见得都是这样出错的,你把ucf贴出来看看

网友D(2015-06-22):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错误产生的原因是Bank0中VCCO 电压不一致,详细情况可以查看编译产生的文件(*.par)报告。

在Kintex 7 中,编译产生的文件是(*.map)报告。

此外,在Kintex 7 中,我们可以通过编译产生的文件是(*.lpc)报告来看所有已分配和未分配引脚的约束,对于未分配的引脚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只要这样做能编译通过,且能通过Chipscope来观察此信号就OK。

网友E:
引用 网友E:
错误产生的原因是Bank0中VCCO 电压不一致,详细情况可以查看编译产生的文件(*.par)报告。

在Kintex 7  ...

应该是相同的道理

网友F(2015-08-17):
错误是因为你至少有一个管脚的约束没分配。比如你只分配了 具体的哪个脚而忘了电压的分配。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就是SD_CMD忘了分配电压了,它默认的电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