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扩展单片机的RS232接口??

楼主(2013-02-03):
单片机的串口不够用,除了用定时器来模拟一个串口外,有没有扩展IC可以用??或者有其他方法??

谢谢!

网友A:
还是选双串口的吧

网友B:
如果多个串口不需要同时工作,可以用4052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选双串口的吧

多串口MCU是一个方法

网友C:
直接外接FPGA扩展。简单高效。N个串口都没问题。

网友D:
大部分的串口扩展IC都比低档带多串口的MCU贵……

说的对极了

网友E:
思路,2串口可以用三级管分时切换,简单方便,看你需要了

网友F:
IO模拟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的串口扩展IC都比低档带多串口的MCU贵……

能不能介绍一下低档,且有多串口的MCU??
处理速度不一定要很快,8位机足够
I/O口也不一定要很多
但是要稳定可靠,用在工控产品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IO模拟是王道

IO模拟的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F:
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介绍一下低档,且有多串口的MCU??
处理速度不一定要很快,8位机足够
I/O口也不一定要很多

你先直接说价格要求吧……
我们就用过10多块钱的STM32做SPI转5串口……其实以它的处理能力,IO再模拟四个串口是没问题的,FIFO巨大,而且处理RS485收发切换也非常方便

网友E:
IO模拟可靠很高啊,多次数据采集,只是占用太多时间

权衡一下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