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高手】ip核在程序中调用的格式

楼主(2013-02-03):
小弟入门fpga不久,现在做嵌入式开发。
现在要把原有的一个fpga系统程序简化,拟采用ip核代替FF简化资源,问题在于我查到的ip核的用法都是例化作为一个模块(module里只有例化一句话),我只想把一个较大的子模块内部的一段代码用ip核代替,这样的话会引入多个ip核,还得重写顶层,把一个module分成了多个module,求问ip核可以在内部调用否?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呵呵   顶起来  呵呵

网友B: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拟采用ip核代替FF简化资源???
没听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想做什么?

楼主:
貌似说的不是很清楚,下面我说的详细一些。

我手头上有一个自动控制机器人的fpga程序,有spi、bus control、端口控制器、uart等等模块组成,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summary报告显示numbers of occupied slices利用率已达100%,而其他的资源比如lut用的却不多,所以我想通过用ip核取代一部分代码的方法来简化程序,节省片上资源,然后用来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比如端口控制器,一个程序有好几百行,但是我只想把其中的十几行代码用ip核来替代,比如里面有一段移位寄存器的代码,我想用ip核来把这段代码代替,来节省片上资源,但是从程序中间取一段的做法感觉不是很好,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破?还有,是不是我的方法有问题,如果要节省片上资源应该要用什么方法呢?

小弟初学,希望各位指导!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拟采用ip核代替FF简化资源???
没听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想做什么?

请问斑竹,一个fpga系统如何简化其片上资源?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说的不是很清楚,下面我说的详细一些。

我手头上有一个自动控制机器人的fpga程序,有spi、bus control ...

用IP核无法节省资源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斑竹,一个fpga系统如何简化其片上资源?谢谢。

检查代码呗。太多东西要考虑了

网友C:
听猴哥的,没错,
建意多多了解FPGA内部结构。

网友E:
感觉他是想用XILINX的原语来实现逻辑功能,类似KCPSM3、6的代码一样,感觉这不大现实哦,但如果实现了的话就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觉他是想用XILINX的原语来实现逻辑功能,类似KCPSM3、6的代码一样,感觉这不大现实哦,但如果实现了的话 ...

;P那他可以开公司,干过国际大公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代码呗。太多东西要考虑了

斑竹说的是,能否提出几点指导,应该考虑哪些东西?感激不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斑竹说的是,能否提出几点指导,应该考虑哪些东西?感激不尽

从代码上扣,看能不能省资源了。想用原语搭IP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代码上扣,看能不能省资源了。想用原语搭IP太难了。

那如果放弃用原语、ip,从代码上应该要注意哪些?
我能想到的就是把寄存器的空闲部分去掉之类比较低端的操作,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讲到两种代码的书写方式,代码上只有 always@(posedge clk) 和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的差别,但其之间所用的资源量差别很大,这只是一个例子,请版主讲解下从代码上扣具体应该要从哪几个方面考虑?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版主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猴哥的,没错,
建意多多了解FPGA内部结构。

希望版主给以指导!!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