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ID问题

楼主(2013-02-03):
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找一个usb的设备,查看驱动程序属性---》硬件ID,可以看到这样的字符串:
USB\VID_1782&PID_5D04&MI_01

VID和PID我懂,但是后面这个 MI_01是啥呢? 有的是MI_00,还有MI_02等待。

网友A:
MI_01是设备序列号,如果一台电脑插多个相同VID和PID的设备,这时候驱动靠这个序列号区分设备。
获取指令为80 06 03 03 后面的记不清了,一般都是通过去芯片的硬件序列号作为设备的唯一序列号的。

网友B:
看看插在不同的USB口上,这部分有没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