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sdram串口实验的时候一直得不到读响应,求助

楼主(2013-02-03):
不知道坛里有没有人用过特权同学的sdram串口实验的代码,功能是从0递增写数据到sdram中,然后再读出数据到串口。
我把代码烧到板子上,可是发现不断的输出同一个值,按了复位键之后会变成另外一个值,然后又一直输出这个新值。

用signaltap II看了一下发现sdram读响应一直都没有变化,而写响应在写完成之后还一直会有被拉高。

下面是读响应和写响应的代码:
  1. assign sdram_wr_ack = ((work_state == `W_TRCD) & ~sys_r_wn) | (work_state == `W_WRITE)
  2. | ((work_state == `W_WD) & (cnt_clk_r < 9'd6));

  3. assign sdram_rd_ack = (work_state_r == `W_RD) & (cnt_clk_r > 9'd1) & (cnt_clk_r < 9'd10);

我又查看了sdram的工作状态机,发现一直没有进入读状态,而写完之后还是会进入写状态。

求指点。

代码比较长,如果不想看就算了,只求有做过或者有相似经历的前辈给点提示或可能的方向,万分感谢。

楼主:
又看了一下,写响应在写完之后就没了,这没问题,但是读响应还是一直为低。

楼主:
现在锁定为fifo的问题,发现从sdram中读数据到fifo中的时候,fifo的use输出一直都是大于256的,而且是一开始就大于256的,不太明白这个use端的输出是什么样的,难道不是指示fifo的使用情况,不是从0开始的吗?

楼主:
好像都没有人鸟我,我一个人在自问自答,结果自己调出来了。。。
原来是串口发送请求信号那一块出了点问题。。。。

网友A:
个人感觉不要急着先用SignalTap,先用Modelsim仿真了没问题,再在板子上测
如果这个时候,有问题但是仿真找不到问题(可能有时候TestBench写的不全面)
这时候再用SignalTap来看,比较好

没有看你的代码,不知道这对你解决问题会不会有帮助

网友B:
没有进入读,那就查状态机跳转的条件是不是满足啊,查状态机是不是有问题等等。

网友C:
你自己调出来了,不是很好吗,又有所进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调出来了,不是很好吗,又有所进步了。

解决了就好。
快过年了,都没心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不要急着先用SignalTap,先用Modelsim仿真了没问题,再在板子上测
如果这个时候,有问题但是仿真找 ...

恩恩,因为我testbech还不是很熟练,一旦大一点的程序就不知道怎么分析了,而且还要用到外部的sdram,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仿真。另外,我的程序里面verilog和vhdl混用,结果仿真的时候一直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调出来了,不是很好吗,又有所进步了。

是啊,调试一点学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就好。
快过年了,都没心思了

嗯,大家都过年去了。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进入读,那就查状态机跳转的条件是不是满足啊,查状态机是不是有问题等等。 ...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