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好元老师的OTL...专利方法”又顶上来了,那我也说说。

楼主(2013-02-04):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transistor tutorial”,不好意思,我模拟菜鸟,只能搜点这种关键字。
我找到个教程:http://www.sentex.ca/~mec1995/tutorial/xtor/xtor4/xtor4.html
这是个系列教程的第4部分,我切了个图,咱是不是把这个图也讨论讨论?跟***的图有点像,但有区别。

“看好......”贴子是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401493-1-1.html

网友A:
楼主想讨论什么问题呢?

Fig.3中曲线和说明文字矛盾。从波形上看,是A类工作,但文字说明却声称是AB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讨论什么问题呢?

Fig.3中曲线和说明文字矛盾。从波形上看,是A类工作,但文字说明却声称是AB类。

这个图中也是俩电容,所不同的是有个可调电阻。***那个图中似乎只是少了可调电阻而已,这个可调电阻有没有什么说道?

网友B:
正是它,可使得电路工作在abc多种状态

网友A:
有此可调电阻后,功放的工作状态会好很多。
***搞的电路,无法在B类或者AB类状态工作,原因是两支互补管输入(发射结)的整流作用使工作点偏移。即使是A类工作,由于管子输入的非线性,仍有工作点偏移问题,只不过偏移较小。
此电路因为这个可调电阻并联在两支管子输入处,其电阻又较小,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输入的非线性,整流作用很小,故工作点偏移问题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是它,可使得电路工作在abc多种状态

我搞不清楚“偏置”,fig4那个图,喇叭那一点电阻是不是要放大(hfe+1)倍映射到三极管的基极啊?它对偏置有没有影响呢?右边的图喇叭上有隔直电容了,这又该怎么考虑呢?

网友C:
主楼的图, 完全可以工作在甲乙类, 如果发射极串小电阻, 就更加好了(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搞不清楚“偏置”,fig4那个图,喇叭那一点电阻是不是要放大(hfe+1)倍映射到三极管的基极啊?它对偏置 ...

你的3个问号一起回复:对偏执没有影响

网友D:
LZ的图,完全可以正常工作,无任何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