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示波器看信号强度吗?

楼主(2013-02-04):
做了一块2.4G数传模块板子,通信距离很近,怀疑是信号强度不够,但手头没有专门测信号强度的设备。可以用示波器搭在天线上看信号强度吗?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把示波器的探头和接地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环,放在天线附近测一测磁通率的强弱。

纯属假设,我自己也没试过,呵呵

网友B:
应该有专用的示波器用

网友C:
看强度 用场强仪

网友D:
取决于发射信号的强度,如果信号够强,应该可以看到包络的大致幅度的,用一根导线做鞭天线,一端尽量接近信号源,一端接进示波器,在示波器可以看见包络大小;如果信号很弱的话,那估计很难在示波器上有包络幅度显示;最好的办法是用频谱仪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取决于发射信号的强度,如果信号够强,应该可以看到包络的大致幅度的,用一根导线做鞭天线,一端尽量接近信 ...

赞同,最好用频谱仪。

网友F:
如果那个示波器能看到3GHz的正弦波,就能看到
开玩笑的啦,还是老老实实买个频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