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34063

楼主(2013-02-04):
大拿们 MC34063,典型BUCK,在最大输出电流下500ma,输出电压能做到30V左右么?

网友A:
MC34063不是有模型计算工具的么,自己算一个呗。
别人说行,你就敢用?

网友B:
可以的,40V以下都可以,注意铺地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34063不是有模型计算工具的么,自己算一个呗。
别人说行,你就敢用?
...

我去找找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40V以下都可以,注意铺地散热。

thanks a lot

网友C:
输出30,输入多少?

网友(2014-04-06):
你用过34063做过升压扩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