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推荐的时钟倍频器件

楼主(2013-02-04):
要把7M时钟4倍频到28M时钟,谢谢!

网友A:
选个28M 有源晶振不行吗?搞倍频电路 体积大啊

楼主:
是A模块输出7M时钟和数据到B模块,但B模块不能接收小于27M的时钟,所以想搞个倍频器

网友B:
有专用的PLL器件买的不过我自己没用过,所以不知道型号,只能帮顶了:)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