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图时元件变为绿色

楼主(2013-02-04):
(无正文)

网友A:
修改规则设置吧

网友B:
或者直接关闭DRC 画完后再打开检查

网友C:
LS 说的没错

网友D:
肯定是规则没有设置好

网友E:
设计-规则-放置=》去掉勾选,好像是这样,记不清了

网友F:
规则不对,要不就是所画器件的引脚间距有问题

网友G:
是PCB上的元件之间的间距比给定的元件应有的间距小了.

网友H:
安全间距设置小一点就不绿了!

网友I:
你摆放的元件与元件之间的间距比规则设置的间距小了.

网友J:
修改规则,与设置规则冲突才导致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