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3-02-04):
如下图所示,想把红色框内的电路改成LC低通滤波器或LC带通滤波器,滤除后的频率在200HZ~15KHZ。LC滤波器的值怎么设计呢?谢谢!

网友A:
强烈建议把红色框内的LC带通滤波器放在功放输入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R5,R6,R7,R8...... 这么多器件对信号损耗和衰减太大了. 搬到运放输入端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R5,R6,R7,R8...... 这么多器件对信号损耗和衰减太大了. 搬到运放输入端去吧 ...

说的比较对,但是我在功放输入端是有带通滤波器的,但是后级功放输出任有噪音,所以想在后级加滤波器。如您所说,加RC电路衰减太大,所以想请教一个LC滤波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比较对,但是我在功放输入端是有带通滤波器的,但是后级功放输出任有噪音,所以想在后级加滤波器。如 ...

关于滤波器. LC 和 RC 的接法其实是一样的.
RC: 串电阻并电容是低通, 串电容并电阻是高通.
LC:  串电感并电容是低通, 串电容并电感是高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比较对,但是我在功放输入端是有带通滤波器的,但是后级功放输出任有噪音,所以想在后级加滤波器。如 ...

红框内不仅仅是你提到的滤波电路,还包含茹贝尔电路。

网友A:
哪就把LC滤波器加到前置放大电路里,另外后面为什么要用个高阻抗的变换器呢?这可能会对噪声有提升,试过低阻抗直接输出没有.对于摸拟电路通常是阻抗低噪声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