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电源断掉,为什么会从别的管脚过来电。

楼主(2013-02-04):
我把PIC的电源断掉后,PIC的VCC应该没电了,但别的管脚有电平信号,这个电平信号使得PIC一直保持有电,但电压很低,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楼主:
补充一下,别的管脚电平电压是单片机外部的电源给过来的,与单片机的供电没有半毛钱的联系,很奇怪。

网友A:
想办法隔离,IO口有电压保护二极管,电流是从那里过去的。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言,端口保护二极管,楼主急需补一下数字电路设计,推荐TI的Design With Logic

网友C:
电路系统不允许给单个芯片断电吧,除非不焊上去,每个芯片设计的不一样,现象差别也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系统不允许给单个芯片断电吧,除非不焊上去,每个芯片设计的不一样,现象差别也很大, ...

y有的,Hotswap

网友D:
二极管或三极管转换电压

网友E:
话说有一次玩16F886电源腳折断,我就随便找一个I/O给接上5.6V,就当供电了。
遵循下面三点就OK.
1.不能是MCLR,这个腳没有二极管
2.用于接供电的I/O设为输入,不要再操作它。
3.电流不能大(否则可能产生闩锁效应)
4.电源要比之前额定高0.6V左右(抵消二极管VF)

ESD二极管楼主都不知道,白瞎了:L

楼主:
大家新年快乐!

现在的电压是从AD转换过来的,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怎样去隔断这个不需要的电源呢?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隔离,IO口有电压保护二极管,电流是从那里过去的。

电流是从AD转换口过去的,没有办法隔离,还请指点!!难道端口的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有一次玩16F886电源腳折断,我就随便找一个I/O给接上5.6V,就当供电了。
遵循下面三点就OK.
1.不能是MC ...

我刚接触PIC,有很多地方不了解,还请您多多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是从AD转换口过去的,没有办法隔离,还请指点!!难道端口的设置有问题? ...

可以在AD口串一个开关管之类的,这个不会影响AD的结果的。
AD端口内阻是很大的,PIC的AD口是允许串电阻的,串联的电阻可以是10K,具体不能大于多少要看实际情况。
所以10K的电阻都可以串,何况只有几十毫欧的开关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AD口串一个开关管之类的,这个不会影响AD的结果的。
AD端口内阻是很大的,PIC的AD口是允许串电阻的 ...

有没有可能从软件上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板子做完了,改板的可能性不大。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从软件上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板子做完了,改板的可能性不大。请指点! ...

有。
PIC休眠时的电流是很小的,只有1uA,这种损耗是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改的方法为:不要断PIC的电,当你想断PIC的电时就让他休眠来代替。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不想让AD那边的电流串进PIC的电源,可以在不需要AD的时候将PIC的此引脚设置为输出并置为0,这样AD那边的电流就会流向地,而不会流向PIC的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