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E

楼主(2013-02-04):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定时器定了时,但不准确

网友A:
你要多准确ms,us,ps,fs...?也有个量级吧,不能说人家不准确,跟你的实际需求有关

网友B:
采用内部时钟不会准的,你要高精度定时一定采用外部晶振。而且,定时器有预分频,分频总有误差,如果你想做到很好的精度,那对晶振频率、实现方法也有要求。要综合考量,这在所有单片机都是同理,不能一竿子打死。

网友C:
不光晶振的误差,也与程序有关,先要看看你得程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