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4533波形异常

楼主(2013-02-04):
配置图如下:

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PRT1DR &= ~(PWM2H|PWM3H|PWM2L|PWM3L);
        PRT1GS &= ~(PWM2H|PWM3H|PWM2L|PWM3L);

        PRT2DR &= ~(PWM1H|PWM1L);
        PRT2GS &= ~(PWM1H|PWM1L);

        LED_1_On();

while(1)
{

}

}
//End of main

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却出现了异常。下面是p2.6的波形图:
不知道这个脉冲是怎么来的。周期为300ms左右。上面的波形是经过放大过后的,其实  只有2V,4ms的脉冲。对后面的功能实现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我把
while(1)
{
}
去掉之后,没有任何改变。难道是我的什么设置有问题?
IO口的配置?但是同样的配置。其他的几个端口P2.7、P1.3、P1.7是没有脉冲干扰的。而P2.6、P1.2、P1.6都有这样的一个感染。这个和我的驱动放大电路是没有关系的。

我都把主程序改到这个份上了:
void main(void)
{

PRT1DR=0x00;
PRT1GS=0x00;

PRT2DR=0x00;
PRT2GS=0x00;

}

还是表现异常,可见不是程序的问题。

是不是我的硬件驱动问题呢?
我搞了个空程序下载进去了,无任何杂波,可见驱动部分无异常。

以上可以得知可能问题出在了引脚配置,IO中断等设置中,我将一一排除!
1、
新建项目,在配置版上无任何配置时写入如下main函数:
void main(void)
{

PRT1DR=0x00;
PRT1GS=0x00;

PRT2DR=0x00;
PRT2GS=0x00;
}
程序表现正常,无干扰脉冲产生,然后配置一个PWM看看效果如何。
:@

网友A:
楼主给support_china@cypress.com发个邮件试试

网友B:
楼上说的是,这个邮箱可以直接写中文

楼主:
附件为我的工程文件和示波器测量的输入信号输出信号。
IO配置如下:
p2.0 、p2.1 p2.2 为电机的霍尔信号输入。
p2.7、p2.6、p1.3、p1.2、p1.7、p1.6分别配置为几路pwm输出。

其中图片中1通道是p2.7我一路输出。
2、3、4通道为霍尔信号输入。
问题是1通道中的信号有一个干扰脉冲存在。
我一直不知道问题所在,希望可以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B:
楼上可以把这个附件发邮件给技术支持

楼主:
我先是绕开了这个问题。等段时间再解答,等我解答了给大家聊聊!

网友C:
楼主,问题的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的解决了没?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在操作换相的函数出了点问题。后来改了下,就好多了。现在基本上是可以实现电机的调速功能了。谢谢你的关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在操作换相的函数出了点问题。后来改了下,就好多了。现在基本上是可以实现电机的调 ...

哦,那楼主,你现这个芯片需要量多少?我这里有现货呢, 我们可以沟通沟通,不知能否留个你的联系方式给我呢?我的QQ:54783837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那楼主,你现这个芯片需要量多少?我这里有现货呢, 我们可以沟通沟通,不知能否留个你的联系方式给我呢? ...

不好意思,我只是负责技术的,而且现在还没有写好程序。到时需要的时候和你联系,谢谢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只是负责技术的,而且现在还没有写好程序。到时需要的时候和你联系,谢谢你了 ...

哦哦,,那方便留个您的联系方式不,我好惠存: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