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C时钟的AM/PM界定

楼主(2013-02-04):
请问版主,STM8L系列的RTC的AM/PM是如何界定的,我自己这边稍微做了下实验验证,先看版主如何说明。谢谢!

找手册硬是没看到AM/PM如何界定的相关内容!!

楼主:
没有版主来,,,悲剧,
那我先说一下了,ST的上午下午界定都在12:00,比如上午11:59之后接下午12:00,,关键来了,最要命的是下午11:59(即24小时制的23:59)之后接上午12:00(实际应为凌晨00:00),ST的这个表示方法我表示不能接受。太不符合习惯了。。。上午12:59实际表示凌晨00:59,然后接下来为上午1:00..
ST的RTC格式当AM/PM制式时, 如此循环 :  {上午12:00-上午1:00-上午2:00 - … - 上午11:00-下午12:00 - 下午1:00 - … -下午11:00 - 上午12:00 }

有没有同学过来指导我一下,是我错了,还是ST就是这样的...伤不起啊、

网友A:
呵呵,8的没试过 。。。

网友B:
我怎么觉得就是这样的, 如果不满足你的要求, 没有必要非得听它的. 那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C:
把12点看做0点就完全正确了,所以RTC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可能只是一个习惯罢了,如果实在觉得难受你可以在代码里转换一下。

楼主:
是的,RTC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不太符合我的习惯,所以我想向版主求证一下,因为很多人认为上午12:59(实际过了12点后就是下午了。)之后接下午1:00   ⊙﹏⊙b汗~~~而ST的上午12:59实际为凌晨00:59,接上午 1:00, 如果ST确实这么表述,那我只有在软件上处理一下了,将上午12:00表述为上午00:00就好了。呵呵。也没什么大事。 那就结贴了。

楼主:
^^^ 过几个小时再结贴了,要24小时才能结贴~呵呵

楼主(2013-05-21):
晕死,说结贴到现在还木有结贴。 果断截之。按照国际标准 12小时制:应用 12:00切换上午/下午。

下午11:59接上午12:00, 上午11:59接下午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