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芯片序列号的问题

楼主(2013-02-04):
PIC18F芯片有序列号吗?可以读出来吗,通过串口或者其他方式?

网友A:
应该不能。

但以前听别人提及有个别型号可能能读到,但俺没有核实过,根据一直以来掌握的信息来看:不能,只能编程器读

你可以看看手册中的描述。

楼主:
我看了手册,例如:PIC12F1840 有一节关于EEPROM 的,那两个字节内否作为产品的序列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