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73 SDADC问题

楼主(2013-02-04):
使用STM32F373的SDADC,模拟量输入范围是0-3.3V,是用官方例程“SDADC_Voltmeter”测试,发现SDADC转换值的误差随输入模拟量增大而增大,当输入为0-0.5V是很准确的,但是到了0.5以上,误差越来越大,到3V以上误差达到80mv左右,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今天看F3手册,SDADC部分瞟到这个东西,跑论坛上一搜,果然有人遇到了。
EG Gain error
All gains, differential mode, single ended
mode
-2.4 -2.7 -3.1 %

80mv/3V=2.66%和手册数据基本吻合

网友B:
这个误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C(2013-03-20):
哪位有STMF373的PWM的例程,请赐教,我调了很久没有调成功,谢谢高手   相互学习 谢谢

网友D:
反复想办法了,通过软件也校准过,还是达不到要求,这没法用了。

网友E:
STM32F373的SDADC Gain error确实比较大,但Gain 校准一下就行了。

网友F:
问一下,从STM32F1到STM32F3,需要做那些更新?
固件库,编译软件KEIL版本,烧写仿真器?这些都要升级吗?

网友G: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帮楼主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    顶

网友H(2013-04-20):
楼主解决了木有? 按道理说不应该这么恐怖

网友I:
f373的sdadc稳定位能做到几位?

楼主:
固件库不一样,好处是支持DSP指令,SDADC还是不行,误差太大,除了SDADC基本还是不错的,价格合适,买了几片的价格才26。

网友J(2013-12-02):
怎么会这么大?我实测 16-bit SDADC 精度:+-0.5~0.8 Mv;

网友K:
误差确实比较大    楼主   能不能通过一些算法   将这个误差纠正过来   或者   一些算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误差是在合理范围的

网友L(2016-04-08):
SDADC有个增益误差的问题,看看介绍上有,所以使用的时候需要校准增益,官方库文件有个测量PT100的就是采用单电阻校准的,我在使用的时候选取了40个校准点,发现精度完全可以稳定在1mV之内,使用的2.5V的参考电源。

网友M:
SDADC的特点就是精度高,转换速度不算快。

对于STM32F373的SDADC,注意SDADC的单独供电、注意校准、合适的时钟配置。时钟配置在500K~6M间。

网友N(2017-09-01):
引用 网友M:
SDADC的特点就是精度高,转换速度不算快。

对于STM32F373的SDADC,注意SDADC的单独供电、注意校准、合适的 ...

请教您一下,如果SADC采用单端零参考模式,假如SDADC1_AIN6P管脚接模拟量的输入,那SDADC1_AIN6M管脚需要接GND吗??如果不接GND,SDADC1_AIN6M可以作为SDADC1_AIN6P接另外一个模拟量的输入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L:
SDADC有个增益误差的问题,看看介绍上有,所以使用的时候需要校准增益,官方库文件有个测量PT100的就是采用 ...

请教您一下,如果SADC采用单端零参考模式,假如SDADC1_AIN6P管脚接模拟量的输入,那SDADC1_AIN6M管脚需要接GND吗??如果不接GND,SDADC1_AIN6M可以作为SDADC1_AIN6P接另外一个模拟量的输入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E:
STM32F373的SDADC Gain error确实比较大,但Gain 校准一下就行了。

请教您一下,如果SADC采用单端零参考模式,假如SDADC1_AIN6P管脚接模拟量的输入,那SDADC1_AIN6M管脚需要接GND吗??如果不接GND,SDADC1_AIN6M可以作为SDADC1_AIN6P接另外一个模拟量的输入吗》

网友N:
请教您一下,如果SADC采用单端零参考模式,假如SDADC1_AIN6P管脚接模拟量的输入,那SDADC1_AIN6M管脚需要接GND吗??如果不接GND,SDADC1_AIN6M可以作为SDADC1_AIN6P接另外一个模拟量的输入吗》

网友E(2018-03-16):
引用 网友N:
请教您一下,如果SADC采用单端零参考模式,假如SDADC1_AIN6P管脚接模拟量的输入,那SDADC1_AIN6M管脚需要 ...

根据印象来说,是可以的。具体情况,可以看data sheet的SDADC pin脚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