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代码中的#pragma 定义的作用,求解释!!!!

楼主(2013-02-04):
我在PIC的代码中,有的文件中定义了#pragma xxxxx
这个有什么作用?

我定义了几个全局变量数据,但是编译后链接文件报错

MPLINK 4.00, Linker

Copyright (c) 2005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section '.udata_root_msg.o' can not fit the section. Section '.udata_root_msg.o' length=0x00000208

Errors    : 1

Link step failed.

网友A:
MCC18下 设置单片机内部的配置字的

网友B:
#pragma在各类C编译器中大量存在,一般是用来设置C编译器中已经定义的一些关键字具体使用的。

网友B:
PICC16中一般不用这

网友C:
编译预处理指令

楼主:
我大概明白了,我这里的代码是定义了一些较大的缓存,是否缓存的大小超过了芯片的定义范围才出现编译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