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问题

楼主:
那位高手能给我解释一下芯片MAX485的这几个参数,

datasheet

datasheet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13-02-04):
搞错了吧,RXD这个脚怎么可能是微安级,这明明是DE脚的参数。看IOSR这个参数

网友:
再好好看看 DE DI RE .....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吧,RXD这个脚怎么可能是微安级,这明明是DE脚的参数。看IOSR这个参数 ...

为什么叫短路电流?

网友B:
DE脚等那些使能脚 输入电流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吧,RXD这个脚怎么可能是微安级,这明明是DE脚的参数。看IOSR这个参数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