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16F887的模拟口收发数据疑问

楼主(2013-02-04):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手机端使用耳机口发送一些模拟量到PIC端,PIC端采用ADC转换后,将这些数据转为有意义的数据,现在初步想想,有一下问题:
1:要手机端和PIC端通过模拟量来传输,两者首先需要有相同的波特率(手机发送数据的波特率和PIC端ADC的采样率必须相同),但由于采样时间必须要有11个以上的采样周期,还有另外加一些延时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难把握?
2:需要做到精确定时,但无论哪一个定时器的精确定时好像是有误差的吧,这个误差怎么消除,请有经验的大侠给出些想法,谢谢!
ps:使用耳机端收发数据是肯定的,但是否选择模拟端adc采集则不一定,还有其它好的建议么?谢谢!

楼主:
有人能给出些建议吗?

网友A:
用模拟量传输的方式不是太合理, 为什么不考虑数字传输.
另外,  ADC 的转换延迟是固定的. 所以通常不影响处理

需要做到精确定时, 那就用软件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