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普拉斯 PSoC Designer 中文用户模块数据手册集锦

楼主(2013-02-04):
计划把现有的应用笔记,芯片数据手册,用户模块数据手册,组件数据手册等集中起来,陆续在论坛里分享给大家,本帖为用户模块数据手册部分。共78个

注:由于本帖为集中汇总,有可能和之前的帖子重复。
2/3/4/5/6/7/9/25/26/27/28/29/30/31/49/53/54/57/58/59/60/61/63/64/65/楼有更新

楼主:
SPI 从器件数据手册 SPIS V 2.70
(CY8C29/27/24/22/21, CY8C23x33, CY7C603xx, CY7C64215, CYWUSB6953, CY8CLED02/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TST110, CY8CTMG110,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TMA140, CY8CTMA300, CY8C21x45, CY8C22x45, CY8CTMA30xx,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xx, CY8C21x12)

功能和概述
支持串行外设互连 (SPI) 从器件协议
支持协议模式 0、1、2 和 3
MOSI、SCLK 和 ~SS 可选择输入源
MISO 可选择输出路由
SPI 完成条件下的可编程中断
SS 可以为受控固件
SPIS 用户模块是一种串行外设互连从器件。它执行全双工同步 8 位数据传输。可以指定 SCLK 相位、SCLK 极性和最低有效位优先,以适应大多数 SPI 协议。SPIS PSoC 模块拥有输入和输出信号的可选路由以及可编程的中断驱动控制。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固件为汇编语言或 C 语言应用程序软件提供了高级别的编程接口。

楼主:
SPI Master Datasheet SPIM V 1.20 (CY7C639/638/633/602/601xx, CYRF69xx3)

功能和概述

支持串行外设互连 (SPI) 主控协议
支持 SPI 时钟模式 0、1、2 和 3
SPI 完成条件下的可编程中断
可独立选择 SPI 从器件

SPIM 用户模块是一种串行外设互连主控。它执行全双工同步 8 位数据传输。可指定 SCLK 相位、SCLK 极性和最低有效位优先,以适应大多数 SPI 时钟模式。通过用户提供的软件进行控制,您可以配置从器件选择信号以控制一个或更多 SPI 从器件。

楼主:
用户模块数据表:CapSense® Sigma-Delta 数据手册 CSD V 2.10 (CY8C20x66A, CY8C20x36A, CY8C20x46A, CY8C20x96A, CY8C20xx6AS, CY8C20xx6H, CY8C20XX6L, CYONS2110-LBXC, CYONSFN2053-LBXC, CYONSFN2061-LBXC, CYONSFN2151-LBXC, CYONSFN2161-LBXC, CYONSFN2162-LBX

功能和概述
使用 sigma-delta 数据转换,在 CY8C20xx6A 系列 PSoC® 器件中实现 CapSense® 电容式感应。
通过可配置的系统参数,可以在众多应用程序中调校到最佳性能。
最多支持 36 个电容式传感器和 6 个滑条。
能够检测最低为 0.1 pF 的触摸,即最多能够透过 15 毫米玻璃或 5 毫米塑料检测到手指。
对交流电源噪声、其他 EMI 和电源噪声的抗干扰能力较强。
支持将电容式传感器配置为独立按键和/或作为相关阵列以形成滑条。
可使用双工法将滑条元件的有效数量设置为专用 IO 引脚数的两倍。
支持通过插值将滑条的分辨率提高到物理间距以上。
利用屏蔽电极,能够以较高的寄生电容和/或在有水膜的情况下进行可靠的操作。
通过 CSD 向导完成传感器和引脚分配。
The CY8C20045 family does not support sliders.

楼主:
8-Bit Voltage Output DAC Datasheet DAC8 V 2.2 (CY8C29/27/24/22xxx, CY8C23x33, CY8CLED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28x45,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43, CY8C28x52)

功能和概述
8 位分辨率
电压输出
二进制补码、偏移二进制和符号/大小输入数据格式
模拟总线和外部输出的采样和保持

楼主:
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 Measurement Datasheet FlashTempV 2.30 (CY8C29x66, CY8C27x43, CY8C24xx3, CY8C24x94, CY8C23x33, CY8CLED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x3, CY8C28x52)

功能和概述
FlashTemp 用户模块为 bFlashWriteBlock 子程序提供粗略温度测量,其编程脉冲宽度随温度的变化而变
化。 它使用单一开关电容模拟模块,无需校准。 FlashTemp 用户模块的输出是 PSoC 微控制器的结温,以
二进制补码格式表示,每摄氏度一个计数。

楼主:
7 至 13 位可变分辨率增量型 ADC 数据手册 ADCINCVR V 4.00 (CY8C29/27/24/22xxx, CY8C23x33, CY8CLED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43, CY8C28x52)

功能和概述
7 到 13 位分辨率、2 的补码
采样率为 4 到 10,000 sps
输入范围为 Vss 到 Vdd
积分转换器提供良好的正常模式抑制
内部或外部时钟

ADCINCVR 是积分 ADC,其分辨率可在 7 到 13 位之间调整。它可以配置为通过优化积分时间来删除不需要的高频率。可以通过配置适当的参考电压和模拟接地来测量输入电压范围(包括轨到轨)。输出是基于以 AGND 为中心的、介于 –Vref 和 Vref 之间的输入电压的 2 的补码。
可根据分辨率、DataClock 和 CalcTime 参数的选择实现 4 到 10,000 sps 的采样率。
编程接口允许您指定要采用的连续采样数量或者选择连续采样。CPU 负荷因输入电平而异。例如,当 Vin = Vref 时,有 5076 个 CPU 周期(最大值 13 位)。当 Vin = AGND 时,有 2708 个 CPU 周期(平均 13 位)。当 Vin = -Vref 时,有 340 个 CPU 周期(最小值 7-13 位)。

网友A:
版主新动作,必须支持

网友B:
这个可以福禄众生了 哈哈

网友C:
太感动了,斑竹真是好人

网友D:
酷帖 常来看看

网友E:
很多资料都能用到 谢谢楼主了

网友F:
支持版主 造福大家

网友G: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

楼主:
争取后天给大家上新内容

网友H:
可以上传些更基础的吗?比方说引脚,isr,LCD_CHAR等等,嘿嘿,不好意思啊 我是新手

楼主:
楼上,这次上传的主要是中文的datasheet,目前并不是所有的用户模块数据手册都有翻译,这些翻译也是根据需求量的大小来安排的,大家也可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给cypress

楼主:
这里包含了所有语言的用户模块数据手册,欢迎下载
http://www.cypress.com/?app=sear ... icationID=0&l=0

楼主:
大家可以把自己常用的用户模块告诉小版

楼主:
6 to 14-位 Delta Sigma ADC 数据手册 DelSigMulti V 1.2
功能和概述
6 到 14 位分辨率
2 到 4 通道同步采样
数据为无符号或有符号 2 的补码格式
最大采样率为 65,500 sps(在 6 位分辨率情况下)、7812 sps(在 14 位分辨率情况下)
在硬件中完全实施了 Sinc2 滤波器,降低了 CPU 开销和抗锯齿要求
用户可选择 1 阶或 2 阶调制器以提高信噪比
内部和外部参考选项所定义的输入范围
不需要数字模块
通过配置向导可以轻松选择彼此全部同步的 2、3 或 4 通道 Delta-Sigma ADC 测量
抽取滤波器的内部定时器不允许使用数字模块

楼主:
Delta Sigma ADC 数据手册 DelSigPlus V 1.0
功能和概述
6 到 14 位分辨率
数据为无符号或有符号 2 的补码格式
最大采样率为 65,500 sps(在 6 位分辨率情况下)、7812 sps(在 14 位分辨率情况下)
在硬件中完全实施了 Sinc2 滤波器,降低了 CPU 开销和抗锯齿要求
用户可选择 1 阶或 2 阶调制器以提高信噪比
内部和外部参考选项所定义的输入范围
不需要数字模块

楼主:
模拟开关电容 PSoC 模块数据手册 SCBLOCK V 2.4

功能和概述
对自定义开发完全参数化
原型的自定义模块
可选功耗设置

SCBLOCK 用户模块是完全参数化的模拟开关电容 (SC) PSoC 模块。它可以创建自定义开关电容函数。SCBLOCK 电源管理包括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

楼主:
8 位逐次逼近 ADC 数据手册 SAR8 V 1.0

版本:1.0

功能和概述
在 CY8C24x33 和 CY8C23x33 器件上可实现最佳模数转换结果
快速转换时间(典型值 2.7 μs)
逐次逼近功能支持
8 位分辨率
来自 CT 模块的八个主要输入模拟通道和两个内部模拟通道
单一转换
自由运行转换
可选转换触发器
可编程采样时间
可编程时钟分频器
取消/重启运行转换的功能
支持 PWM、定时器和计数器周期的任一点的自动对齐/触发器
在单一转换模式下的每个转换之后,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
10 位 SAR ADC 数据手册 SAR10 V 2.0

功能和概述
CY8C21x45、CY8C22x45 和 CY8C28x45 器件上的最佳模数转换结果
10 位分辨率
单触发转换
自由运行转换
可选转换触发器
可编程时钟分频器
转换完成后立即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
增量型 ADC 数据手册 ADCINC V 1.20

功能和概述
6 到 14 位分辨率
可选同步 8 位 PWM 输出
可选差分输入
有符号或无符号数据格式
采样率高达 15.6 ksps(6 位分辨率)
内部和外部参考选项所定义的输入范围
内部或外部时钟

网友I:
期待CY能有更多的翻译出来

网友J:
这次的集锦好给力

网友K:
都更新了这么多了

网友L:
版主新的大动作

网友M:
期待继续更新

网友N:
建议传些基础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N:
建议传些基础资料

比方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上传些更基础的吗?比方说引脚,isr,LCD_CHAR等等,嘿嘿,不好意思啊 我是新手 ...

LCD_CHAR找到了,争取明天上传

网友O:
好给力 期待版主再接再厉

网友P:
搜集这些资料真是一个大工程 太感谢你了

楼主:
一些新的,先把网址贴上来

I2C  MASTER DATASHEET, I2CM V 1.4 (CY8C29/27/24/22/21XXX, CY7C603XX, CY7C64215,  CYWUSB6953, CY8C23X33,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LED02/04/08/16,  CY8CTST110, CY8CTMG110,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21X45,  CY8C22X45,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XX, CY8C21X12)
CHARACTER LCD DATASHEET, LCD V 1.60  (CY8C29/27/26/25/24/22/21XXX, CY8C23X33, CY7C603XX/64215, CYWUSB6953,  CY8C20X34, CY8CLED02/04/08/16, CY8C21X45, CY8C22X45,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XX, CY8C21X12)http://www1.cypress.com/?rID=3043
LED DATASHEET, LED V 1.40 (ALL PSOC DEVICES)
http://www1.cypress.com/?rid=3058
7-SEGMENT LED CONTROLLER DATASHEET, LED7SEG V 1.20  (CY8C29/27/24/22/21XXX, CY8C23X33, CY8C28XXX, CY8CLED02/04/08/16, CY7C6421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WUSB6953)http://www1.cypress.com/?rID=3063
24-BIT TIMER DATASHEET, TIMER24 V 2.6 (CY8C29/27/24/22/21XXX,  CY8C23X33, CYWUSB6953, CY7C64215, CY8CLED02/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TST110, CY8CTMG110,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TMA140,  CY8C21X45, CY8CTMA30XX,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XX)http://www1.cypress.com/?rID=3102
32-BIT TIMER DATASHEET, TIMER32 V 2.6 (CY8C29/27/24/22/21XXX,  CY8C23X33, CYWUSB6953, CY7C64215, CY8CLED02/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TST110, CY8CTMG110,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TMA140,  CY8C21X45, CY8CTMA30XX,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XX)http://www1.cypress.com/?rID=3103
8-BIT TIMER DATASHEET, TIMER8 V 2.70 (CY8C29/27/24/22/21XXX,  CY8C23X33, CYWUSB6953, CY7C64215, CY8CLED02/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TST110, CY8CTMG110,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TMA140,  CY8C21X45, CY8CTMA30XX,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XX,  CY8C21X12)http://www1.cypress.com/?rID=3100
COMPARATOR DATASHEET, COMP V 2.10 (CY8C28X45, CY8C28X52,  CY8C28X33, CY8C28X43,CY8C28X23, CY8C29X66,CY8C27X43, CY8C24X94,CY8C24X23A,  CY8C24X33, CY8C23X33,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LED04/08/16,  CY8CTST/TMG/TMA120)
24-BIT COUNTER DATASHEET, COUNTER24 V 2.5  (CY8C29/27/24/22/21XXX, CY8C23X33, CYWUSB6953, CY7C64215, CY8CLED02/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TST110, CY8CTMG110,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TMA140, CY8C21X45, CY8C22X45, CY8CTMA30XX,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http://www1.cypress.com/?rID=3131
32-BIT COUNTER DATASHEET, COUNTER32 V 2.5  (CY8C29/27/24/22/21XXX, CY8C23X33, CYWUSB6953, CY7C64215, CY8CLED02/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TST110, CY8CTMG110,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TMA140, CY8C21X45, CY8C22X45, CY8CTMA30XX,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http://www1.cypress.com/?rID=3109
6-BIT VOLTAGE OUTPUT MULTIPLYING DAC DATASHEET, MDAC6 V 2.2  (CY8C29/27/24/22XXX, CY8C23X33, CY8CLED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43, CY8C28X52)http://www1.cypress.com/?rID=34614
I2C HARDWARE BLOCK DATASHEET, I2CHW V 1.90  (CY8C29/27/24/22/21XXX, CY8C23X33, CY7C603XX, CY7C64215, CYWUSB6953,  CY8CLED02/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TST110, CY8CTMG110,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21X45, CY8C22X45,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XX, CY8C21X12)http://www1.cypress.com/?rID=3030
DIGITAL BUFFERS DATASHEET, DIGBUF V 1.3 (CY8C29/27/24/22/21XXX,  CY8C23X33, CY8CLED02/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TST110,  CY8CTMG110,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TMA140, CY8C21X45,  CY8C22X45, CY8CTMA30XX,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XX)http://www1.cypress.com/?rID=3114
DIGITAL INVERTER DATASHEET, DIGINV V 1.5 (CY8C29/27/24/22/21XXX,  CY8C23X33, CY8CLED02/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21X45, CY8C22X45,  CY8CTMA140, CY8CTMA30XX,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XX)http://www1.cypress.com/?rID=3113
16-BIT PWM DEAD BAND GENERATOR DATASHEET, PWMDB16 V 2.5  (CY8C29/27/24/22/21XXX, CY8C23X33, CYWUSB6953, CY8CLED02/04/08/16,  CY8CLED0XD, CY8CLED0XG, CY8CTST110, CY8CTMG110, CY8CTST120, CY8CTMG120,  CY8CTMA120, CY8CTMA140, CY8C21X45, CY8C22X45, CY8CTMA30XX, CY8C28X45,  CY8CPLC20, CY8CLED16P01, CY8C28XXX)http://www1.cypress.com/?rID=3080

网友Q:
楼主 有激情..好

网友Q:
再回复一个看能不能加分;P

楼主:
LCD模块来了

楼主:
上面那个是英文的,附件上传错了,不过也不用删了,也许有人喜欢看英文呢,呵呵

这次是中文的

网友H:
不知道可不可以有I2C实例的中文档呢?~~~例如:DelSig_I2CS   Example Project 等等.....在学 I2C 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是英文的,附件上传错了,不过也不用删了,也许有人喜欢看英文呢,呵呵

这次是中文的 ...

:D楼主雄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可不可以有I2C实例的中文档呢?~~~例如:DelSig_I2CS   Example Project 等等.....在学 I2C 呀~~~[em ...

帮你找找

楼主:
http://www.cypress.com/?app=sear ... icationID=0&l=3

CY网站上中文用户模块手册有更新,欢迎下载

楼主:
http://china.cypress.com/?rID=3030
I2CHW

楼主:
EzI2C Slave

功能和概述

行业标准 Philips I2C 总线兼容接口

仿真通用 I2C EEPROM 接口

只需两个引脚(SDA 和 SCL)来连接 I2C 总线

标准数据速率为 100/400 kbps

高级 API 只需少量用户编程

楼主:
I2Cm V 1.4

http://china.cypress.com/?rID=3049

楼主:
Timer8 V 2.70

楼主:
Timer16 V 2.6

楼主:
Timer24 V 2.6

楼主:
Timer32 V 2.6

楼主:
今天上传了I2C和Timer的,大家可以点播呦

网友R:
太多了,太多了,多謝樓主咯

楼主(2013-03-08):
有点播的吗?呵呵

楼主:
24位计数器

楼主:
16位计数器

楼主:
32位计数器

楼主:
8位计数器

网友S:
支持,一定要看啊

网友T:
好的,版主太好了

楼主(2013-04-24):
中文迷你网站上已经包含了这些内容,下载还能积分呦!

网友U(2013-08-28):
001-17488_AMPINV(ZH).pdf
能不能传一下。

网友V(2013-10-03):
好,太多了。如果可以打包下载就好了

网友W:
不管怎么样,先看看再说。。呵呵呵。。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