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7精确定时请教

楼主(2013-02-04):
最近要用16887做一个东西,需要用到精确定时,网上找了一下,知道需要考虑到寄存器赋值及中断处理相关的事情,想请教哪位有相关的资料,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A:
中断里不去要随便去修改寄存器. 就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
to 2L中断不去修改寄存器,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想说的是,定时中断后,重新装载初始值,然后还要有一些指令周期的延时,这些都对定时准确性造成影响,我想请教的是,这些怎么确定,确定后要如何补偿,以提高定时的精度;
to 3L,可能是我的描述有些问题,但还是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2L中断不去修改寄存器,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想说的是,定时中断后,重新装载初始值,然后还要有一些指令 ...

1.尽量用自装载定时器。
2.现场保护和恢复的时间可以数指令条数得到,然后扣出来。
3.上面策略只能减少中断时间抖动,如果你看了我给你的链接就会明白,那些误差远大于这几条指令。

楼主:
谢谢NE5532的热情解答,好像明白了一些,有了想法,下面的事情就是软件编程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来了!

网友C:
学习啦,感谢各位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