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手机和笔记通信上网?

楼主(2013-02-04):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手机可以设热点的吧
用手机设热点,然后笔记本就像wifi上网一样的连接手机的热点id,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说的具体点嘛,我是想让手机可以上网,毕竟流量比较少。

网友B(2013-03-08):
当伟大二姨都无法给出答案时,我们无助的楼主应该向更为强大的摆渡求助!

网友C(2013-06-22):
手机设为WIFI热点,笔记本用WIFI(一般都有的)上网,与用无线路由器上网一样的

网友D:
笔记本用有线网卡(网线),笔记本无线网卡变成路由,手机连上笔记本无线网卡!

网友E:
2楼的 楼主好像是只有网线 没有无线  你让用手机设置热点,让笔记本搜手机的信号 !没无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