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watch灰色 不能查看变量

楼主(2013-02-04):
我用的IAR for stm8 ,swim 调试下载
可以调试,如图,可以查看寄存器,但是watch和quick watch 功能均不可用,怎么破? IAR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没下对地方。你可以 先试下单步调试,能单步运行的话,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没下对地方。你可以 先试下单步调试,能单步运行的话,再看看,, ...

可以单步调试的,下载什么都没有问题,寄存器也可以查看

网友B:
想到2个可能性:
1.IAR STM8是盗版,导致部分功能不正常
2.ST-LINK 版本比较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到2个可能性:
1.IAR STM8是盗版,导致部分功能不正常
2.ST-LINK 版本比较老

你的IAR for stm8 可以查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到2个可能性:
1.IAR STM8是盗版,导致部分功能不正常
2.ST-LINK 版本比较老

盗版的情况,我的都是盗版,非ev的授权,没有4k限制,另外用全软件仿真,就排除下载和link的问题,还是没有,不明情况啊…不光stm8,别的msp430和arm一样不行…

网友C:
楼主你的系统是win7嘛?
劳驾看看是不是相同

楼主:
已解决,是版本的问题,我又下了个新版本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系统是win7嘛?
劳驾看看是不是相同

版本问题

网友D(2014-07-28):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可以调430吗?

楼主(2014-09-18):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可以调430吗?

现在用CC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