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PCB板,请轻拍

楼主(2013-02-04):
本人非专业的PCB板设计人员,最近才开始画PCB板图,今天刚画完一个四层板,节后准备去制版了,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吧!

网友A:
你可以把元器件布局放的开一些
接插件最好让人知道是干嘛的  比如电源地最起码的吧
铁壳晶振下面最好不要挖孔
晶振离片子近点比较好
觉得你的约束规则smd to line 有点小 能在贴片tssop中间走线  其实没必要距离那么小 小于某个值要加钱的
不知道你的是手工焊接还是机器焊接   要考虑烙铁头能不能放进去  自动焊接机走向  芯片方向和阻容方向
电源线接入端也可以分割一块铜皮  还有你的LDO散热不会很好  效率比较低  适当处理一下
整体还不错   看不到你的电源层和地层   其实重要的在电源层和地层

网友B:
(1) 丝印有点乱, 两个方向就可以了, 方便看板. 图中朝向, 上下左右都有。
(2) 线路不复杂,考虑两层板。
我做过100MHz的网口板, 跟lz的外观有点相似. 两层板,效果很好的。
网口的话,一般需要有变压器和匹配电路。不知lz是否也有考虑这些问题。

楼主应该用的是带变压器的网口插座…而非外置变压器的实现方式

网友B:
(3) 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丝印分不清,都是一个框框或是平行线, 这个还是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丝印分不清,都是一个框框或是平行线, 这个还是改一下。 ...

谢谢批评,我用的网口接头是HR911105,自带变压器和共模电感等匹配电路。
“ 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丝印分不清,都是一个框框或是平行线, 这个还是改一下。”
这个确实有点问题,我用的是软件库里的封装,还是应该自己画才好。

网友B:
HR911105, 很好玩啊. 集成度很高.

网友C:
布局应该优化一下,板子空间很大,元件应当布局密度均匀,线走整齐,晶振下不要走线了

网友D:
密度不够,不知道原理,不好做结论。还有器件标注,功能引脚。。。。就算你板子做出来了,换别人去焊接能完成吗???

网友E:
板子空的很,可以缩小一点,元件可以尽量摆整齐。

网友F:
第一次做板,效果很不错了。就是板子有点空,有点乱还可以调整下,好像才几根线双面板都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做板,效果很不错了。就是板子有点空,有点乱还可以调整下,好像才几根线双面板都OK了。 ...

谢谢,不过并非第一次,以前偶尔画过两三次简单的。

网友G:
头一次 已经不错了

网友H(2013-03-24):
第一次 已经不错了

网友I:
四层板还没有搞过 目测貌似不错

网友J:
Y3是有源晶振吗?是不是太远了!

网友K:
没画过这么复杂的图

网友L:
总体看起来还不错啊。。。

网友M:
为什么不把一些元器件放底层

网友N:
第一次制版的确应该鼓励一下,但是的确板子有点空,两层板应该就够走线了。

网友O:
第一次画的还不错

网友P:
没有差分,还有485最好在头上走线吧?请大家给出结论

网友Q(2013-04-24):
大家好,我是做DM9000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R:
第一次应该还是画了很多时间的 做到这个效果 但是2层就可以了 布局要调整

网友R:
电容的摆放方向尽量是一个方向 这样看上去更美观 具体如何调整你可以3D视图看看效果 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