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和多层陶瓷电容的区别

楼主(2013-02-04):
瓷片电容和多层陶瓷电容的区别  大家说说都有哪些

网友A:
瓷片电容一般用在高频,多层陶瓷电容是不是独石电容啊?

网友B:
用在高频的是np0,独石一般指x7r或者y5v,都是瓷片电容,只是材质不同。

网友C:
楼上的:材料是一样的吧,都是陶瓷的介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材料是一样的吧,都是陶瓷的介质。

陶瓷的种类也有好多种,如同塑料的种类一样。

有些陶瓷介质适用于低频,而有些陶瓷介质适当于高频。。

网友C:
嗯,这么解释有道理。

网友E:
都是陶瓷电容,直插的那种圆片陶瓷电容是单层的,标贴的基本都是多层的,多层的意思就是很多个小电容并联起来的,这样可以进一步减小ESR和ESL,建议看下比较正规的电容厂家规格书,有讲。

一派胡言。
浆水,还是老的浓。

网友F:
学习了 高手云集

网友G:
都是陶瓷电容,单层的容量做不大但耐压可以很高,多层的容量能轻易做到10u但耐压一般只能到25V,当然体积巨大的特殊型号例外。
容量主要受温度影响,电压和频率次之,稳定性优劣比较:NPO>X7R>X5R>Y5V,价格高低也按这个排。

网友H:
陶瓷电容高频特性都很好,但是C0G(NP0)的温度系数特别好才用于高频的。X5R、Y5V这些瓷片电容无法用于高频是因为温度系数极大,温度变化容量变化太大,只能用于电源退偶。

网友E:
自己看图,不解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自己看图,不解释。

:)学习了,一直用不知道内部结构呢。

网友B:
直插的那种圆片陶瓷电容是单层的?这种鬼话只能骗骗无知的学生吧。

“骗”,必须存在主观恶意才能成立,与论点是否正确无关,我水平有限,看不出5532存在主观恶意的迹象。

网友J:
单层电容的容量很小,用在微波等场合的。直插的瓷片电容肯定不是单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插的那种圆片陶瓷电容是单层的?这种鬼话只能骗骗无知的学生吧。

因为我拆过,没有发现多层结构,而且我也没有找到关于这个的介绍,如果您有资料,请您于大家共享。但是您评价我回帖的方式让我觉得您根本就没有读过书,没有教养!!!!!!

网友B:
有教养的人就不会信口开河欺骗无知的新手。

NE5532 -5 有违科技工作者素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教养的人就不会信口开河欺骗无知的新手。

是人就可以犯错,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犯错,而且我不知道的你可以告诉我,但是你这种出口伤人的讨论方式只能让大家把你排除在文明人之外!你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品问题!幼儿园没学过么?

网友B:
字体大小跟IQ值正好相反,我一直这么认为,看来是没错了。

NE5532 -5 有违科技工作者素养

网友E:
作为斑竹,要严肃打击你这种见到人家犯错就爆粗口咒骂的无素质技术工作者!你失去了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失去了做人的基本素质!

网友E:
呃,我才不动气呢,表达观点而已。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网友B:
你真行,发个错贴都能骗到这么多积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真行,发个错贴都能骗到这么多积分。

你打娘胎里出来,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我拆过,没有发现多层结构,而且我也没有找到关于这个的介绍,如果您有资料,请您于大家共享。但是您 ...

谢谢了 兄弟 讨论问题 别生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行,发个错贴都能骗到这么多积分。

谢谢了 兄弟 讨论问题 别生气

网友E:
我拆了一个直插104的瓷片电容,没有发现有多层结构,上图给大家看看,从网上找到的资料来看,也没有发现有多层的迹象。

网友E:
现在上面那位有两个问题要解答了,一个技术问题+一个人品问题。

另外关于独石电容是否等同于陶瓷电容,需要谨慎,下面是关于独居石的简介,但是独居石也是制造陶瓷的原料,所以独石电容是否指代某一类的陶瓷电容我现在也无法判断,所幸的是,应用严格的场合都是用表贴的,可以根据厂家给出的曲线看到各种特性,而不用去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K:
0.1u的直插瓷片通常不会是多层的,一层容量就能够要多层的干嘛?有一回我买0.47u的直插店家倒是明确告诉我“是独石的”,我估摸着,这种独石的直插大概就表贴的电容引出线来外面包上釉而已。要这样想,也没准儿有厂家把0.1u的贴片电容引出线来封成直插的。这样搞也许成本较低,毕竟贴的量大嘛。

网友K:
大家看这个贴开开眼吧。***论坛上的,www 。amobbs。com/thread-5474157-1-1.html

网友C:
呵呵,大家息怒啊。讨论问题,何必动干戈呢。我的理解瓷片电容确实是单层的,上面的照片也确实显示的是真么个情况。

网友L:
瓷片电容(ceramiccapacitor)是一种用陶瓷材料作介质,在陶瓷表面涂覆一层金属薄膜,再经高温烧结后作为电极而成的电容器。通常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作为回路、旁路电容器及垫整电容器
陶瓷电容器 (ceramic capacitor;ceramic condenser ) 就是用陶瓷作为电介质,在陶瓷基体两面喷涂银层,然后经低温烧成银质薄膜作极板而制成。它的外形以片式居多,也有管形、圆形等形状。
陶瓷电容器是以陶瓷材料为介质的电容器的总称。其品种繁多,外形尺寸相差甚大。按使用电压可分为高压,中压和低压陶瓷电容器。按温度系数,介电常数不同可分为负温度系数、正温度系数、零温度系数、高介电常数、低介电常数等。此外,还有I型、II型、III型的分类方法。一般陶瓷电容器和其他电容器相比,具有使用温度较高,比容量大,耐潮湿性好,介质损耗较小,电容温度系数可在大范围内选择等优点。广泛用于电子电路中,用量十分可观。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5%8c%ba%e5%88%ab/

网友M:
NE5532 说的没有错误,一定要抓这一个104电容来显示自己高明的话没有必要,大多数小电容都是单片陶瓷的,容量大了以后就多层,具体是那个容量是临界没有确定

网友N:
直插多层

多层表贴

网友O(2013-04-30):
初学者,我想采购单层陶瓷电容(100pf,0.1uf)封装0402,有推荐的厂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