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几个关于直流电机堵转时的问题。

楼主(2013-02-04):
1.请问为什么当采用H桥驱动直流电机时,电机堵转为什么两端电压会下降?(是否因为H桥本身有内阻,当流过H桥桥臂三极管的电流增加时,其两断的电压会增加从而导致电机两断的电压减少?)
2.从什么地方可以计算出电机堵转时电压下降多少?
3.如何计算电机的堵转电流?
4.当使用H桥驱动时,H桥的的最大功率,是否按按电机堵转时的电流*电源电压来取值?
上面的问题都是关于直流电机的。

网友A:
电机堵转的时候,电机线圈就是一个很小的电阻,这个电阻要远小于电机正常工作时候的阻抗,这个电阻会与H桥的的阻抗形成分压,所以电压会下降。电机的堵转电流一般电机的规格书上会给出,或者 电压/电机线圈的电阻 也可以。

当使用H桥驱动时,H桥的的最大功率,是否按按电机堵转时的电流*电源电压来取值?
可以。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堵转是电压下降, 是因为
1. H 桥的功率管导通时有内阻有损耗.
2. 供电电源有内阻, 有损耗.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堵转是电压下降, 是因为
1. H 桥的功率管导通时有内阻有损耗.
2. 供电电源有内阻, 有损耗.
是与电机内阻分压引起

网友B:
H桥的的最大功率

H桥的的最大功率, 往往指的是最大输出功率, 跟楼主的算术有出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桥的的最大功率, 往往指的是最大输出功率, 跟楼主的算术有出入的.

具体有没有这方面推导的**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C:
1.请问为什么当采用H桥驱动直流电机时,电机堵转为什么两端电压会下降?(是否因为H桥本身有内阻,当流过H桥桥臂三极管的电流增加时,其两断的电压会增加从而导致电机两断的电压减少?)

电流供不上~~~~ 电压不就要掉下来

2.从什么地方可以计算出电机堵转时电压下降多少?

主要看你的电源能给出多少的电流,你的电路能流过多少的电流,  一个限流电阻可以让这个值因得明确可计算

3.如何计算电机的堵转电流?

4.当使用H桥驱动时,H桥的的最大功率,是否按按电机堵转时的电流*电源电压来取值?

  堵转电流排弟二大,弟一大是起动电流
上面的问题都是关于直流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