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个NMOS老烧,什么情况造成的?

楼主(2013-02-04):
PMOS/NMOS集成IC,我只用了N部分,搭了电路老是烧IC。
请问
驱动电路对吗?器件参数对吗?

感谢

网友A:
要不您在回路中串个电阻

网友A:
而且L1在瞬间MOS关断的情况下会不会产生高压?

网友B:
二极管续流测试看看
电感用电阻代替(比如12V灯)测试,对比,找差别

网友C:
12V/10R=1.2A   你芯片是否能承受1.2A的大电流?

网友D:
加限流电阻看看

网友E:
关断电路呢

网友F:
方波的频率是多少? 想用这个电路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G:
SP8M3参数如下:
VGSMAX=20V
VDSMAX=30V
ID=5A
内部集成续流二极管。
如果你想知道损坏的原因,你可以测量MOSFET器件。如果GDS三者短路,则可能是过压损坏,考虑电感参数,开关斜率。如果是DS短路或开路,则考虑过流损坏。同样需要考虑电感参数及带载情况。

网友H:
在L1端加个续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I:
这种接法不烧才怪

网友J:
没有限流能行吗?加个限流电阻试试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G:
SP8M3参数如下:
VGSMAX=20V
VDSMAX=30V

内部的是寄生二极管吧。续流二极管是要并在电感上的。

你看以下规格书。

网友L:
并联谐振时阻抗无穷大,但不谐振时阻抗急剧下降。
L1和C4的谐振频率是1.13MHz
你用300K的方波驱动,远离了谐振频率。
所以相当于MOS管驱动了个阻抗很小的负载,电流就很大了,所以MOS管烧了。你可以仿真一下电流有多大。

网友M:
似乎你的12V回路中负载就是那个L1,100uH的电感,往往直流电阻是很小的,不到1欧姆,所以除非你MOS管上驱动频率高,否则要么烧MOS管,要么烧L1,谁先扛不住谁先烧,但烧是必然的。不知你这个电路要做什么。

网友N:
1.这会构成升压电路的吧,你算算看,估计你的漏极峰值电压远超过场效应管的工作电压了。

网友O:
对头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P:
MOS管的电流ID=5A,但导通电阻多大,几欧姆的话,也有可能过流损坏;
没加续流二极管也敢用,使用RC阻容吸收L1上能量也可以,但是你用的200P电容太小了,起不到作用;
使用快恢复的肖特基二极管或用百欧的电阻和1uF左右的电容做RC吸收也可以,因为1000uH的电感很大了,关断和打开所产生的反电势很强。

网友P:
奥,是100uH,打错了。

网友Q:
sechan说的对,不知道P1接头后面接的是什么,仅从这图上看,当MOS导通时,12V经L1-MOS-GND构成通路,流过L1的电流增加,L1储能,假如开通的时间是Ton,则电流Ipk=Vin*Ton/L,储能P=1/2*L*Ipk*Ipi,当MOS关断时,L1储能释放,对MOS的D-S寄生电容充电,充电能量为P=1/2*C*V*V,因为寄生电容很小,所以D-S电压会很高,足以击穿MOS。

网友R:
学习啦,感谢各位讲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内部的是寄生二极管吧。续流二极管是要并在电感上的。

内部DS之间是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S:
没有输出二极管,或者同步整流MOS

网友T:
1、加续流二极管;
2、检查栅极驱动电路
3、降低频率

网友U:
确实这就是个升压电路,如果没有大电容,尖峰电压应该很高

网友V:
这电路没看明白啥功能...
升压不是这么接吧

网友W:
MOS控制脚加下200R左右的电阻下地看。

网友X:
引用 网友L:
并联谐振时阻抗无穷大,但不谐振时阻抗急剧下降。
L1和C4的谐振频率是1.13MHz
你用300K的方波驱动,远离了 ...

:)学习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A:
而且L1在瞬间MOS关断的情况下会不会产生高压?

会,有可能很高;

网友Z:
和L并联的连接器外接了什么电路?

网友AA:
管上滴蜡,判断是过热(功耗)烧毁还是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G:
SP8M3参数如下:
VGSMAX=20V
VDSMAX=30V

好,谢谢。
感谢大家解答,最近到处拜年逗利事,没开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W:
MOS控制脚加下200R左右的电阻下地看。

S端加电阻落地确实不会烧,这个测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管上滴蜡,判断是过热(功耗)烧毁还是击穿。

S端直接烧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似乎你的12V回路中负载就是那个L1,100uH的电感,往往直流电阻是很小的,不到1欧姆,所以除非你MOS管上驱动 ...

L1其实是传输变压器的初级,做匹配耦合到其他电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