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B位号问题

楼主(2013-02-04):
我用PROTELL99SE画好了一块PCB,然后将其复制进行PCB拼板,在复制过程中会出现位号发生变化的情况:如位号R1,经复制后变成了R1_1、R1_2、......,由于元件较多,手动更改很麻烦,请问如何利用全局编辑功能将位号R1_1、及R1_2更改为R1?  请指教!

网友A:
更改复制的属性

楼主:
请问如何更改,请指教!

网友B:
不要用复制来拼版,要用排列器件的选项来拼

网友C:
4楼说的对,一个图纸内,不允许有两个一样的原件编号,你复制的话就是R1_1 R2_2 ,不用器件重新排列编号不太好弄!!

网友D:
用特殊粘贴
选项打钩,你自己试试

网友E:
6楼说得太对,快捷 键就是 “E"+"A", 然后打 "√"选择就是了。O(∩_∩)O哈哈哈~。很好用的

网友F:
使用特殊粘贴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更改,请指教!

Edit>paste Special  勾选Duplicate design ,再粘贴,就与原复制PCB一样

网友G:
6楼说的对。用特殊粘贴。

网友H: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