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容量问题

楼主(2013-02-04):
我用PROTELL99SE画好了一块PCB,在其.DDB文件中只保留了.PCB文件,单独看.PCB文件只有4M大小,但是整个.DDB文件却有11M,经压缩后还是有10M,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来进行编辑将其处理到最小?

网友A:
只要PCB文件不就行了

网友B:
1、把回收站内的垃圾清空
2、如果使用1还不行,再把关闭文件时精简大小的选项勾上

网友C:
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D:
把历史文件夹删除就ok了,AD10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PCB文件不就行了

如何单独将.PCB文件提取出来呢?

网友E:
把DDB里的垃圾回收站清空,然后关闭DDB,再打开;如果还有问题就改变软件,然后删除.BK文件再打开,再关闭DDB。

网友E:
这个是protel的一个BUG,偶尔出现下的。

网友F:
穷人回帖!攒分下载!

网友G:
3楼正解

网友H:
用360 压缩软件,压缩成7z格式,就非常小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何单独将.PCB文件提取出来呢?

file>export 选PCB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