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了个流水灯 出了些问题

楼主(2013-02-04):
把板子焊好后,现在把单片机插板子上,接上电源,烧进了程序不起作用,但是8个不管怎样LED会微亮。还有个现象就是把单片机插到插座上去,板子的负极接上电源的负极,再把电源的正极接到单片机任意一个管脚上,8个LED都会微亮。
这问题可能出在哪 ?
用万用表测了下各个管脚之间不是通路

楼主:
把电源接好后 测了下管脚电压。p2口(接的led)输出2v电压,其他管脚一般是5v。

网友A:
能放个电路图看看么?不然不知道具体原因啊

网友B:
我看楼主别折腾这个问题了, 还是好好折腾你的程序吧

网友C:
1.楼主没说什么单片机,我猜是51,请楼主明确世界上单片机不止一种。
2.程序没跑请检查时钟、复位、供电,有熔丝的单片机请检查熔丝设置,特别是时钟熔丝设置。
3.微亮可能是内部上拉电阻(楼主没给电路图,非常不好的习惯)所导致,也可能是端口存在信号,请用示波器来看。

网友D:
一般都会是初级错误,好好检查一下外围电路。

楼主:
我发现确实是程序出了点问题

楼主:
现在有用了,就是led很暗。

网友E:
那可能是电流不够~~~

网友F:
我个人的经验,也是一个新手出的错误,建议检查如下几点:、
1、对于51系列的单片机,首先看下EA这个引脚的位置是否正确。因为它确定程序是从外部存储器
上的程序执行还是执行内部存储器里面的程序;
2、如果亮度不够,看下LED连接的限流电阻是否合适?一般而言,51单片机的供电是5V的,扣去LED的
内阻并结合LED的最大工作电流,就可以知道这个电阻是否合适;
3、检查程序的输出PORT是否正确。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