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最小增益限制?

楼主(2013-02-05):
为什么这类功放都有最小增益限制呢?请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A:
是不是防止电路振荡呢?因为放大倍数小,电路容易发生振荡。

网友A:
在负反馈电路时,反馈系数F越小越可能不产生自激震荡。换句话说,F越大,产生自激震荡的可能性越大。对于电阻反馈网络,F的最大值是1,F=1的典型电路就是电压跟随电路。这就是电压跟随运放易震荡原因(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运放手册标有单位增益稳定说明的原因)。

楼主:
可以肯定是防止自激震荡,但这个怎么分析?拿3886谁来分析下

网友B:
没有内部环路参数的情况下,你没法算的,LM3886的数据手册里面说了最小放大倍数的,厂家是做了设计和测试保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防止电路振荡呢?因为放大倍数小,电路容易发生振荡。

为什么放大倍数小,电路容易发生振荡呢?:)

网友D:
在哪儿听说的“功放都有最小增益限制”?

这个都字用得不妥。很多功放增益为1没有问题。“功放都有最小增益限制”改成“常用功放IC存在最小增益限制”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儿听说的“功放都有最小增益限制”?

去翻翻常用的功放手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翻翻常用的功放手册

是您发帖求助啊,能复制过来看看么,也许能帮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放大倍数小,电路容易发生振荡呢?

https://bbs.21ic.com/icview-210729-1-1.html.这是以前我发的一个贴,放大倍数如果大的话,反馈系数KF变小,那么它的倒数1/KF变大,那么在波特图中的曲线上移,系统会更稳定。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10729-1-1.html.这是以前我发的一个贴,放大倍数如果大的话,反馈系数KF变 ...

其实自激,是由于相移引起的。而不是放大倍数。
然而在高频和低频情况下,AF将产生附加相移,这就使XI,XF间出现一个相位差,XID的大小则由XI,XF向量差来决定。设想在一频率下,AF的附加相移达到180°,则XI和XF必然会由中频时的同相变为反相,在这种情况下,XID将是XI和XF的代数和,因此必有XID>XI,导致XO增大。这时假设没有外加信号,即XO经过反馈网络和比较电路后,得到XID=0-xf=F*Xo,送到放大器的输入再放大后,得到一个增强了的信号-AFX.,如果这个信号正好等于XO,即-AFX0=X0(-AF=1),则放大电路将可能产生自激振荡。(参见康华光,模拟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自激,是由于相移引起的。而不是放大倍数。
然而在高频和低频情况下,AF将产生附加相移,这就使XI,X ...

其实你说的没错,自i激本质不是放大倍数的原因造成的,是由于AF造成的,由于A是固定的,那么自激的原因是F造成的,在深度付反馈的情况下,放大倍数是和F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高频和低频情况下,AF将产生附加相移,中频段呢?放大电路的频率特性能否分开讨论呢?如果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本书《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对于F和放大电路的频率特性的完整讨论。里面有比较完整的讨论,因为好久没有看了,但是我记得这个结论了。我的观点只是自己以前的经验,所以大家参考就好了。还有你的反应很快啊,我还在编辑,你就回复了,有前途。: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然而在高频和低频情况下,AF将产生附加相移,中频段呢?

中频段不会产相移。: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说的没错,自i激本质不是放大倍数的原因造成的,是由于AF造成的,由于A是固定的,那么自激的原因是 ...

你有没有《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发给我一下呢,谢谢啊。shihuanhuan223@163.com:handshake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455   感谢T叔,你可以在这里下。里面的第八章就是讨论稳定性问题了,其实我应该再去看一遍的,现在太懒,所以懒得看,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