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波形图

楼主(2013-02-05):
各位大神,凭你们的经验,这第二个波形和第三个波形低电平时出现的毛刺是什么原因呢?一个粗一个细的原因又可能出在哪呢?谢了!

网友A:
原理图呢?
这个是什么波形?

网友B:
从幅度上看,应该还不至于影响你的电路。

网友C:
可以把原图贴上来,让大家看看,再分析。

网友D:
LZ能把波形放大不,具体看下是什么样的波形

网友E:
地线噪声??

网友F:
有可能是地噪声,粗细代表噪声大小。

网友G:
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H:
这个波形是从哪里输出的?

网友I:
原理图? 只有这个波形图。。

网友J(2013-03-29):
把原理图贴上来,让大家看看,再分析分析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