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开关三极管求指导。

楼主(2013-02-05):
如图,输入信号为40Khz,5V 的直流脉冲,想控制Q1的通断,当输入为高电平的时候,Q1导通,输入为低电平的时候Q1截止。因为R1为24欧姆,Q1,2sc2383.Ic为1A,担心芯片端口驱动能力不够,所以在后面加了一级Q2,求各位大神看看这样合不合理,还有Q2的基极和发射极有没有必要加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A:
1、末级输出1A,电流比较大,应该需要二个三极管。
2、高低电平的宽度是12.5微妙,1A下,注意饱和导通的恢复时间,测一下波形。
3、R4耗电会比较大
4、如果驱动输入低电平是0V,下拉电阻可以不要。
5、最好用MOS管驱动,速度会好一些,功耗会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末级输出1A,电流比较大,应该需要二个三极管。
2、高低电平的宽度是12.5微妙,1A下,注意饱和导通的恢 ...

谢谢,1、驱动输入低电平是0v,考虑加下拉电阻式因为怕芯片上电的瞬间端口不稳定,可能会导致Q2误导通。
      2、末极输出1A,应该需要二个三极管,再加一个是与Q1并联吗?

网友B:
学习啦,感谢各位讲解!@

网友C:
1,只要一级就够了。因为IB的驱动电流很小。
2,设计时,由于你的开关频率在40khz,那么你的饱和深度要控制好,否则的话,从导通到关断延迟时间会很长。如果想获得更快的频率设计,你可以在R2上并接加速电容,亦或调整三极管饱和深度。
3,由于你R1限流电阻为240ohm,因此流过三极管最大电流为100mA.三极管可以胜任的。一般电流控制在70%Ic(三极管最大集电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只要一级就够了。因为IB的驱动电流很小。
2,设计时,由于你的开关频率在40khz,那么你的饱和深度要控制 ...

谢谢,1、可能是我的图不是很清晰,R1的阻值为24欧姆,我电流1A左右。
2、一级是不够的,我现在直接用IO端口驱动,基极限流电阻为200欧姆时,Q1很烫,估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换成39欧姆的电阻后,就不烫了,但是芯片端口电压由原来的5vl拉到2点几伏了。
3、如果速度不行的话,基极限流电阻并加速电容,一般取多大的值合适?

网友D:
由于Q1集电极负载电阻R1为240ohm,流过Q1三极管集电极最大电流为100mA,2SC2353的Hfe不会小于60,因此,有Q1足够了。加Q2绝对是浪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1、可能是我的图不是很清晰,R1的阻值为24欧姆,我电流1A左右。
2、一级是不够的,我现在直接用IO ...

1,如果R1=24OHM的话,那么电流达到1A,而2SC2383电流最大为1A。因此你需要两个三极管并联扩流。
2,基极的限流电阻不能取的太小,否则单片机带不动。你用39欧,电流达到400mA了,单片机不可能输出那么大的电流,因此电源就被你拉低了。你可以将IC=1A,IB=20mA,这样的话,可以使得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要输出20mA的电流,可能需要一个三极管作为电流放大用。

网友A:
上图无法关死,有比较大的漏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图无法关死,有比较大的漏电流。

为什么,请详细解释。:'(

网友A:
MCU输出0V,T2发射极算0.7V,T1/T3会导通的。
而且,一上电,T1/T3默认可能就导通,也不好。

网友D:
这个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好。

达林顿管放大倍数确实很大,不过饱和导通压降高到2-3v,功耗很大,发热应该也很严重。

网友E:
最好用 MOSFET来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最好用 MOSFET来驱动!

MOSFET导通电阻也很大的,不如用IGBT。

网友F:
引用 网友C:
MOSFET导通电阻也很大的,不如用IGBT。

1A电流用IGBT有点夸张了,MOS足够了,选个导通阻抗小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A电流用IGBT有点夸张了,MOS足够了,选个导通阻抗小点的

嗯,母线电压较低的情况下,可以选择MOSFET。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如果R1=24OHM的话,那么电流达到1A,而2SC2383电流最大为1A。因此你需要两个三极管并联扩流。
2,基极 ...

樓主要求 : 当输入为高电平的时候,Q1导通,输入为低电平的时候Q1截止。
這綫路反相了:P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达林顿管放大倍数确实很大,不过饱和导通压降高到2-3v,功耗很大,发热应该也很严重。 ...

"... 饱和导通压降高到2-3v. ..." 何来此言?电工不妄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用 MOSFET来驱动!

mos是比较理想,速度快,而且导通压降也不大,就是要去驱动mos管,电路就得变复杂了。

网友D:
谁说MOS开关快???

MOS开关与双极三极管比较速度没有优势。MOS管开关速度反而要慢许多!不过MOS管的导通电阻低、容许通过的电流较大。

网友H:
1A的电流

大把的VGS小于4V的mos管可以使用

何来驱动复杂一说?

网友I:
可以试一下SI2302,是小体积NMOS管,SOT23贴片封装,和常用三极管外观大小差不多,最大3A,VGS=4.5V时导通电阻0.055R,电流1A时,压降只有55mV,只需要在G极用1个电阻就可以了,不要也没什么问题,驱动很简单,比三极管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试一下SI2302,是小体积NMOS管,SOT23贴片封装,和常用三极管外观大小差不多,最大3A,VGS=4.5V时导通 ...

谢谢,我回头试一下。